乐迪AT10如何用一个两档开关和一个三档开关组合,在一个通道实现六段模式

楼主(2014-05-14):
我用的是四旋翼飞行器  APM飞控
前几天在网站上看到同用乐迪AT10的小伙伴,将一个两档开关和一个三档开关组合,实现六段模式
?tpa=dW5pb25faWQ9MTAzMjUyXzEwMDAwMV8wMV8wMQ

看到论坛里有一个更好的设置方式,果断舍弃原来自己的方法,下面是从高手那搬过来的经验

首先打开遥控器、进入可编程混控(高级菜单)
然后进入曲线模式, 我这里进入的是5
(这里解释一下:打开混控,开着APM,然后对着转轮,转到3和5为止,你要调3的时候,把左边的开关播到中位转轮子,设置5的时候就把开关来到最顶端转轮子

进入后可以照我的数据来设置你每个曲线的量就行了.

我用的是右上角这两个开关, 左边的三位开关是三个模式, 右边的拨动一下,左边的又可以选择另外三种模式

其实设置的原理很简单, 需要电脑链接apm, 然后到模式的选项里面.

这时候看着你的遥控器, 转动相应的数据, 你会发现地面站上面的PWM值会变化, 转动到你想要的位置, 然后三格开关换一格再继续旋转你想要的位置就好了.

网友A:
可是APM中,不是要求使用 固定翼飞行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APM中,不是要求使用 固定翼飞行模式吗?

多轴用固定翼和直升机机型都可以飞的

楼主:
利用五通混控五通,很巧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