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 F22重心

楼主(2014-05-14):
翼展72CM按重心点手提,放电池找到平衡点,电池线长度都不够了,电池往后机头轻,还是写真重心点不准,写真重心点离电机座11.2CM,按这个重心点,电池线长度不够,请帮看看,是重心点位置谢谢。

网友A:
球A4图纸316287437@qq.com

网友:
自己做个延长线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有一架这样的飞机,很好飞

网友:
配什么电池?不行就用2200

网友:
   把电池放机头的左边。    大概位置是在你图片T插位置左右。   你这台靠前了。

网友:
我就是按他的重心搞的  电池都到外边来了   第一次飞 感觉有点迟钝  首飞炸鸡 桨没了 今天下午继续感觉有点栽

我的舵机

我的舵机

电池位置

电池位置

网友B:
为虾米你的鸡鸡看着好单薄啊~~~中间你没对贴?   对贴下还比较抗炸   鸡鸡翼展57  我用的是KV220+6030桨  感觉有点快(也许是新手还没适应) 想换成KV1400+8060的  你的配置呢  飞了没效果怎么样?

网友C:
这个电池应该放在右边吧,这样可以抵消部分扭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虾米你的鸡鸡看着好单薄啊~~~中间你没对贴?   对贴下还比较抗炸   鸡鸡翼展57  我用的是KV220+6030桨  感 ...

这个是有些单薄,头双层的我也做了个,等这个炸坏了上双层的,朗宇2212 KV1400 辉盛9克舵机2个 AR6100E 接收器 狮子11.1V 3S 1300毫安电池 中特威甲壳虫电调 ZTW30A 30安 1-8SBB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池应该放在右边吧,这样可以抵消部分扭力

电池是放在右边,抵消反扭力。

楼主:
上KV1400 8060桨翼展可以再做大些,我的72翼展感觉反扭力还有些大,

网友B:
我的按图纸搞的57CM的翼展 2200+6030奖  动力严重不足  飞机三炸已坏修不了了  前两次是经验不足  最后一次 全油门 感觉飞机飞不动挣扎了半天还是给掉下来了唉~~~T B 商家害死人啊  我说买1400+8060奖  他推荐我这个 结果~~~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按图纸搞的57CM的翼展 2200+6030奖  动力严重不足  飞机三炸已坏修不了了  前两次是经验不足  最后一次 ...

你肯定是桨装反了,我们都是6030桨,72mm的都能一飞冲天。另外你检查一下其他零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
72cm,刚才错了。

网友:
是桨的问题 第二批买的桨角度有问题 角度小了  已经解决了

网友:
学习了,求解桨搭配

网友(2014-06-21):
我的是72翼的,2208/2600 3S 1000电,6035桨,起飞重量420g,动力很足的。呵呵

网友:
把电池放机头的左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按图纸搞的57CM的翼展 2200+6030奖  动力严重不足  飞机三炸已坏修不了了  前两次是经验不足  最后一次 ...

感觉不是动力的问题,我的f22翼展740用的才是Kv2600的电机,6035的桨,3s800mA电池,加电池重520g,爽飞没问题。你的飞机还要小些,6寸的桨没问题的,可以找找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球A4图纸

我有一大堆,有兴趣加Q:2462872234

网友:
KT机重心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