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泵只能打到0.3MPA 压力开关不跳怎么弄啊?急........

楼主(2014-05-14):
气泵只能打到0.3MPA 压力开关不跳怎么弄啊?急........

网友:
机械式压力开关都有  最低闭合压力   最高断开压力  压差调节范围 的。
如果你的压力开关 最低半合压力+最小压差调节还是低于.3mpa,那就没有办法了。

调节的办法不用说了吧?

网友:
普通的压力开关低压不好用啊 买压力变送器吧就是贵一大点

网友:
搞个电接点压力表吧。想多少就多少

网友:
还可以用自动水泵那种压力接点开关。那个压力要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