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发2850 3600KV 125A电调的玩具船~~23楼跟新第二次试航视频

楼主(2014-05-14):
最新视频,调整好第二次下水

第一次下水试航

速度不知道是多少,水面还是不够大,全门时间不长。
新人第一次改船。不知道跑成这样说个什么成绩

注意这是改装前的速度。

船仓进水量

船仓进水量

一个人,拍视频伤不起

一个人,拍视频伤不起

舵机座跑开胶了

舵机座跑开胶了

马上准备处女航

马上准备处女航

网友:
感觉出轴角度和重心还要调试,有点跳跳猫的感觉

网友:
摄影包不错,是正品国家地理不

网友:
这速度相当的快。

网友:
双电的动力厉害的

网友:
装过翼中以飞出一段了

网友A:
地方不小了,什么配置,感觉转速转不起来

楼主:
没怎么敢全油门。感觉地方小了,一下就到岸边了。现在主要问题是过弯性能还没调好。船会轻微向右跑偏。船可能也太重了目前2.3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方不小了,什么配置,感觉转速转不起来

硬件配置
              数量
尺寸                总长750CM×225CM
材质                塑料
船型          1    玩具船创新3252(黑白)
电机          2    2858无刷、水冷、3600KV
电调          2    125A水无刷电调,BEC功能
轴系          2    虾哥轴系套装不锈钢8MM轴套、3MM硬轴系
联轴器       2    铜质联轴器尺寸为3.17-3MM
舵机          1    春天17克金属舵机 3KG
舵             1    MONO-1专用舵 舵臂长:8CM 舵刀长:8.5CM双拉杆
螺旋桨       2    高精CNC434二叶正反铝桨
水冷          2    船底刮水
电池          2    狮子电池 3S 5200mah  30C
遥控系统    1    乐通FC3S

网友:
  看着不错 就是玩具壳子有点脆弱。

网友:
终于还好啦?速度很快啊,我有个一模一样的,老婆玩的时候,掉了一个桨,考虑改,楼主花了多少钱改的?

楼主:
不带遥控和一对电池1400材料费。控270,电池一对370 控电小电池35共计2075。

网友:
速度很快,第一次改成这样很不错了,我还不敢尝试,怕开孔开不好,还有出轴角度,距离什么的不怎么明白。

楼主:
今天加固了舵机架,前移了电池。再次下水试航。结果船因为傍晚风比昨天打,船起飞了,翻了个底朝天。还好密封工作到位。硬是靠螺旋桨风力把船开了会来,船仓里也没进去多少水,所有电子设备完好,运转正常。下次风大,得小心点开了

网友B:
不知道这个壳的舱盖是怎么固定的
友情提示一下,在这个速度下,不论用什么方法,一定要固定好。
如果是塑料卡什么的,弃用,用胶带;
如果用的就是胶带,一定要用好的;
如果已经用了好的胶带,多贴几层;
如果已经多贴了几层好的胶带,别怕浪费,每换一块电池就换新胶带,别听卖胶带的说可以重复使用多少次

我身边有一模友,做了个腾翔大猫,前后往上花了有6000来块,结果有一天浪大起飞,倒扣拍水,舱盖打掉,直接沉下去了。
这一模友备受打击,直接退模了。

玩船不怕翻,就怕沉,飞机炸了还能捡回个尸体来,船沉了就啥都没了

好像前面的制作贴没看提到防沉绵吧,重要!毕竟这壳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壳的舱盖是怎么固定的
友情提示一下,在这个速度下,不论用什么方法,一定要固定好。
如果是塑 ...

谢谢提醒,防沉棉有加的。盖子有卡口。再上胶带。每次都是用新胶带。今天又去爽了。船运行平稳了。

网友C:
赞一个!
请问楼主是用一个通道的信号控制两个电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
请问楼主是用一个通道的信号控制两个电调吗?

是的,用一根Y线把两个电调的信号线并联,插到接受的第二通道上。

楼主:
调整了重心。现在船模型开的稳定多了。
下午等充电的时间,又把防沉棉吧角角落落都填充了,把水冷的硅胶管优化了一下,改成最短的管子。现在跑下来电调和电机都不热了,只是温热的,手可以摸了。
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右边的电池电明显比左边的电池放电快。 开完收船,左边电压11.2V   右边的只剩9V了。都是新的电池全都是充满12.6V的。奇怪了。有知道的高手帮解答一下

网友:
这样改,好费钱,,,

网友: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赶紧脱衣服撒。

网友:
请问下这船能跑多久时间?我有个船 用6S 2600的电池只能跑2分钟 这正常吗?

楼主:
我断断续续半小时吧。如果你是连续全油门的话,2分钟也差不多吧

网友D(2014-10-14):
你的125A电调是杂牌的吗?多少钱?

网友E:
引用 楼主:
硬件配置
              数量
尺寸                总长750CM×225CM[/backco ...

感觉浆还可以加大  我80多点的壳 2858   120A电调   2881KV  3S  437浆起步弹射  开始是435

网友:
哥们加Q聊聊经验呗,我也想改个双发玩具

网友(2014-11-15):
速度很牛B速度很牛B

网友F(2015-08-08):
楼主能再详细介绍一下改装过程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125A电调是杂牌的吗?多少钱?

新西达,185好像是这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浆还可以加大  我80多点的壳 2858   120A电调   2881KV  3S  437浆起步弹射  开始是435

我这是用到极限了。浆再打,怕是电机电调吃不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再详细介绍一下改装过程吗?谢谢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8964改造的贴子在这,请移步去看。

楼主:
另外玩具壳已经于今年春天不幸撞岸,光荣牺牲了。其实还是挺耐操的。现在换了个90cm的船壳。可能船大了,电机电调,电池都热的不行,速度也没原来的快了。正在解决水冷不够通畅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玩具壳已经于今年春天不幸撞岸,光荣牺牲了。其实还是挺耐操的。现在换了个90cm的船壳。可能船大了,电 ...

可惜了。
新的大猫动力有更改吗?全重多少?

楼主:
动力没改,现在伤脑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力没改,现在伤脑筋了。

建议先别换动力,仔细研究下,从减少阻力调整船姿入手,留意每个细节,这可是个难得的练手机会。

楼主:
嗯,是的,我今天改了水冷,原来出水量不大,电机电调等容易发烫。先搞这个,不行就换小一号的浆。

网友G:
大哥真心佩服你呀!2000来块改成这样,~我逐步掉坑,前后.3000多块现在还一直测试中~

网友H:
用发泡剂撒,我的小公主号,在高速时挂了水里东西 在空中换滚一圈 沉得只剩10cm左右头尖在水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哥真心佩服你呀!2000来块改成这样,~我逐步掉坑,前后.3000多块现在还一直测试中~

那你改出来肯定更快更稳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发泡剂撒,我的小公主号,在高速时挂了水里东西 在空中换滚一圈 沉得只剩10cm左右头尖在水面上

兄弟,千万别用那东西了,俺吃过大亏,船壳涨爆不说,发泡剂里头还积水,我还上贴专门说过这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我今天改了水冷,原来出水量不大,电机电调等容易发烫。先搞这个,不行就换小一号的浆。

434换433?会不会更慢更飞不起来,阻力更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发泡剂撒,我的小公主号,在高速时挂了水里东西 在空中换滚一圈 沉得只剩10cm左右头尖在水面上

发泡剂会进水的~而且喷过量还撑爆船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改出来肯定更快更稳

不会改...还在各种调试

网友:
太快了,飞了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