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精灵一代参数

楼主(2014-05-14):
大疆精灵 参数设置里面  基础-安装-安装位置 x   y   z分别是多少数据 被我清零了 谁有给我看下 谢谢  现在精灵我调不准了  大家帮个忙

网友:
如果不挂云台都设置成120,然后根据自己手感再细调
要是带云台的话160细调

网友A:
imu基础校准和高级校准都做一次看看。另外检查下指南针有没有安装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u基础校准和高级校准都做一次看看。另外检查下指南针有没有安装牢固。

对了 我升级机器的时候 云台和相机架子都装着的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