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坑fpv新手求助…

楼主(2014-05-14):
新手求助   理解了才可以选设备   目前机架   xa450  新城xc600H4   入坑FPV  狗云台和狗已入  准备买图传   先了解下概念    图传的200mw   300mw   600mw是什么概念  有什么区别

网友A:
mw是指功率,理论上来说功率越大传输距离越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是指功率,理论上来说功率越大传输距离越远.

200mw大概有多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mw大概有多远啊

200左右

网友:
发射功率大一点好,但功率大耗电也大,

网友:
果断我还是入门级别的

网友B:
可以入大点的,比如600,以免以后兴趣来了,飞高断讯,容易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入大点的,比如600,以免以后兴趣来了,飞高断讯,容易炸鸡

600有多远

网友:
可能一千,也可能五百,要看具体环境了,图传端和接收端的配置您可以搜索别的大神的帖子

网友C:
建议5.8g 600   多轴用足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5.8g 600   多轴用足以

好的  谢谢

网友:
买个500毫瓦的足够你用了,又不是固定翼!450正常也就挂到5200的电池,飞个15分钟左右再远你就没电飞回来了,500mw的足够,我也新手,手上200MW 500MW,2000mw
近距离300米以内200MW     600米以上500MW,  2000mw是我玩固定翼时候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