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脚架问题。。。大神进-0-0-0-0-0-0--0-

楼主(2014-05-14):
如题啊,飞跃680pro脚架就用几个机米螺丝固定的,感觉很不解释啊,大家怎么处理的?502还是热熔胶还是?
大神指点下,谢谢啦!!!!!!!!

网友:
这个感觉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A:
AB胶直接粘死

网友B:
一滴502....
塑料就那样。。不要太纠结。

网友C:
直接粘死

网友D:
502以后不是别想拆卡了?

网友:
建议换14内径管子 结实 然后ab胶粘死 机米螺丝不要拧太紧 管子会伤早晚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