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及凤凰模拟器通道设置

楼主(2014-05-14):
控已经能对上了,就是在设置通道时不懂他的意思
在他提示时不知道要推哪只摇杆
求D10飞450的设置档
或是教我推摇杆的顺序就好了
万分感谢~~!!

网友:
我飞模拟用的是天九的控,看提示就是要把十字盘给关了还有要选ppm的模式等。通道的你可以在高级中挨个调试,我也不会调,挨个试结果飞固定翼和多轴的还可以,直升机的最多就是飞起来,别的不会调啦

网友A:
看我的帖子吧 里面有设置 另外改下你的标题 不知道的还以为教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帖子吧 里面有设置 另外改下你的标题 不知道的还以为教程呢

謝謝你的回復,有時間會研究下的
可以加好友嗎?
以後可以交流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你的回復,有時間會研究下的
可以加好友嗎?
以後可以交流下

qq1065967347

网友:
我也以为是教程

网友:
你的D10刷过机吗、怎么练模拟器。我也练不上

楼主:
刷過了,去RCTW搜尋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