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

楼主(2014-05-14):
我在玩450,机身是飞越450PRO有副翼的,玩了将近一年,控是天地飞8,锁尾是GY750+DS525,机子炸过多次。以前每次修完后都很正常,但是最近无法锁尾,机身已经彻底检查,振动正常。
陀螺仪
换GP750,
舵机
也换,还是无法摆脱。我想问问哪位大侠,
遥控器
接收机对陀螺仪会否有影响?因为我的接受器可能有点问题,有几次开控,都要重新对码。急盼高手答疑!!

网友A:
有些问题确实难解决,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结果尾舵机、陀螺仪、尾波箱、旋翼头、轴承等全部换过抖尾的故障才基本消失。也不知道哪里的故障,反正全部配件换下来花了700多

网友B:
怎么个不锁尾?

网友C:
换陀螺仪或换锁尾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陀螺仪或换锁尾舵机
有时候震动过大会对陀螺仪造成干扰

网友D:
直接再炸一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