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四轴,起飞摇头晃脑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05-14):
apm四轴,起飞摇头晃脑是怎么回事?

已解决,重刷,重新校准

楼主:
没人知道?

楼主:
不应该啊,就算PID不对,自稳模式起飞也不会这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应该啊,就算PID不对,自稳模式起飞也不会这样吧?

修正力度过大,修正过头。
油门行程,加速度计都校准了吗

网友:
估计是GPS和罗盘固定不稳 罗盘晃动的话 飞机也跟着晃动 严重点直接自转然后炸鸡

网友:
各种固定会有问题没?

网友:
我遇到过。没解决后来换NAZA了,现在又用回APM,我然后又遇到这种情况,结果重头到脚来一次就解决了

网友A:
重新校准一边 不要怕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一边 不要怕麻烦

全部重新校准了一遍,上紧了螺丝,依然如故

网友A:
PID 没调好 或者搞个自动调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部重新校准了一遍,上紧了螺丝,依然如故

电机轴线垂直于中心板没有

网友C:
你是不是慢慢地起飞呀 有扰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慢慢地起飞呀 有扰流

对啊,其实我第一次起飞是在中风中起飞的,还算稳,这是第二次,没风,我不敢推油门,慢慢起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轴线垂直于中心板没有

至今第二次飞,第一次风还挺大,成功首飞,我还挺高兴,结果现在没风了,问题却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 没调好 或者搞个自动调参

自动调参是建立在能起飞的情况下,现在我怕一飞起来就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一边 不要怕麻烦

对,玩这玩儿不能怕麻烦。

网友:
螺旋桨反方向了

网友D:
要是通道没接错,那誻机架模式选错了,飞的是X,软件里看到的是十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通道没接错,那誻机架模式选错了,飞的是X,软件里看到的是十字

泡泡大神来了,已经解决了,重刷固件,重新校准又好了,真是坑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泡泡大神来了,已经解决了,重刷固件,重新校准又好了,真是坑爹

别人没坑你吧???
谁让人自己到手之后不清零,重刷固件的。估计你买的时候也要求卖家给你预先刷好什么固件,
就算卖家给你刷好了固件,可是现在固件更新那么快,你到手也要清除EPPRON并重刷一次固件才放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人没坑你吧???
谁让人自己到手之后不清零,重刷固件的。估计你买的时候也要求卖家给你预先刷好什么 ...

无法给你发消息,只能用这种方式了,抱歉

泡泡大神,小弟请教个问题,我的遥控器是7通道的,有3个二段开关,再飞行模式里只有5通道可以改变模式,这样只能有2个模式,其它通道不起作用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