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定高以及MINIMOSD老是死机。

楼主(2014-05-14):
刚开始尝试超视距飞行,今天尝试100M,图传还是清晰的,有以下3个问题请教FPV达人1;OSD回传的高度很不准,明明有20M,显示-10M。有2个高度,一个家高度,一个也是高度,到底看哪个,起飞后为什么家高度也会变化?

2;在飞行中一般用什么模式飞?我用的是定点模式,我的APM只有在9颗星的时候定点才不飘。要不然可能随时乱飘。
3;minimum osd 老是死机,死机后数据就不动了,要插拔电恢复,这是啥原因,OSD很烫。发热严重。我又是装在夹层。没法散热,
4,一般摄像头向下几度比较合适?我700线摄像头感觉很模糊。换行车记录仪回传是否会清晰点?

网友:
个人 一点小小的建议, 单纯的 超视距 飞行, 最好  选择 熟悉的环境 刚开始   小范围  的  在没有遮挡的 区域进行  , 可以从  GPS    自稳  进行,  留意好 电压, 高度  速度等慢慢熟悉   增强 距离感, OSD  的话 注意下 散热  动力线是否虚寒   供电 是否充足 ,  摄像头   一般   水平即可,    初学者 慢飞 可以 3到5度  俯    一般水平就很好   很直观,    后期 都是 基本    自稳暴力手动

网友:
两个高度家高度应该是代表的当前高度-起飞点的高度.另一个高度是当前高度.就是你飞机当前的海拔高度.
变化是因为不准吧.那么便宜的开源固件.很正常
OSD要注意散热.最好放在桨下面.便于散热.目测你说的死机应该是过热导致的.OSD本身发热量都很大.我用的穷人OSD也很热.
700线摄像头足够.模糊不是摄像头.是图传的问题.通过图传回来的图像肯定有压缩的.所以你感觉模糊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