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5不是能控制云台吗!?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4-05-14):
我看WIKI上的APM的说明说说他能控制云台啊?!但他底下没有详细说明?!求问大神!

网友:
在地面站上要勾选云台控制,飞控上要插10  11接口,设置以后要重新上电就行了

网友A:
可以,APM可以控制舵机云台,设置某个通道去调整方位。

网友B(2014-08-25):
引用 网友A:
可以,APM可以控制舵机云台,设置某个通道去调整方位。

有些资料说是RC9,RC10控制云台的PITCH和ROLL, 实践证明,RC10和RC11才是,一直没明白为啥会有这样的错误

网友:
舵机输出可以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资料说是RC9,RC10控制云台的PITCH和ROLL, 实践证明,RC10和RC11才是,一直没明白为啥会有这样的错 ...

可能是从0开始编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