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狗3 HDMI接口接电脑是否可以实时输出?

楼主(2014-05-14):
急求答案。总之还有何种方法接上电脑实时输出?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如果电脑有HDMI输入应该可以,可惜大部分电脑都是HDMI输出

网友C:
笔记本的HDMI接口是用来输出的 不是用于输入的。所以狗接上没有用 显示不了 你可以接到带有HDMI的电视上

网友D:
找一台电视或显示器

网友E:
现在的液晶电视可以,只是要注意线材是一头微型一头普通的那种。

网友F:
LZ需要一个最便宜的USB摄像头。

网友G(2014-06-18):
直接用fpv屏幕

网友H:
我用的FPV屏,效果很好

网友I:
是的没错,狗上是微型HDMI直接插入显示器上自带的标准HDMI插口就可以同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