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怎样充两块4S电池

楼主(2014-05-14):
BC168 充电器怎么同时充两块4S电池啊 怎样改造 我有并板

网友:
直接用并充板不就行了,两个电池电压不要超过0.1v

网友:
用并冲板嘛

网友:
只能并充吧?

网友A:
BC168 充电器支持8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C168 充电器支持8S吗?

6S

网友:
只能并充!

网友:
先充一块,再充一块

网友B:
同问,不知道用什么模式充,只想到,平衡模式

网友(2014-07-18):
不用改造啊,两个电池都插并充板上就能一起充,前提是两个电池对等位置的电芯电压差不能超过0.1v,不然并充板会烧。如果两个电池电压差距比较大,可以先把电压低的电池充到跟另一个电池相近,再并起来充。

网友:
9楼回答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