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元赛斯纳求教?

楼主(2014-05-14):
请问各位大神 有没有飞过55元的赛斯纳 我用朗宇X2216 KV1250 用什么桨合适? 手上有1047 1060 9050 8060  飞这个机要注意什么?

网友A:
55元版本     我也飞过  感觉蛋疼的地方有:1、前轮转向~ 降落几次就完蛋,快接头位置就不吃力了
                                                       2、电机座固定位置一定好好加强下,因为如果你炸鸡头着地的话,断浆是小事,电机座松了就完蛋

     其他的没有太大的问题  毕竟入门机

网友:
8吋小了,9吋、10寸都可以。但是新手桨太大降落时搞不好会伤桨。就用9吋桨吧。

网友:
55元 塞斯纳?哪里有卖?链接

网友:
飞机多重,看推力够不够?飞后电机温度测一下,就有手摸,看高不高?最后确定最适合的桨。不过前拉的大点小点没事。只要拉力够,电机温度不高就行了。

网友:
飞机多重,看推力够不够?飞后电机温度测一下,就有手摸,看高不高?最后确定最适合的桨。不过前拉的大点小点没事。只要拉力够,电机温度不高就行了。
赛纳斯这种类型的飞机它的推重比一般的多少呀?谢谢了

网友:
头部要加配种才好飞,不加容易抬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元版本     我也飞过  感觉蛋疼的地方有:1、前轮转向~ 降落几次就完蛋,快接头位置就不吃力了
     ...

我之前买的一百多的敏定塞斯纳 也是这样

网友:
我用的电机和楼主的一样,用的1047浆,保证爽飞!

楼主:
谢谢各位意见!飞不起来就是样的问题了。

网友B:
我现在正在飞55元的塞斯纳.我电机是2212 kv 1400d ,浆9050  8060  8040 都行,个人觉得8040好飞些,一定要注意降落时后轮先着地,转向轮如果降落不好的话,很容易被撞坏,把木片和爪牙顶松,如果撞的厉害,还容易把转向舵机从固定板上扯下来,我就遇到过,后起落架铝的,容易变形,电机座的那个木片一定好好加固,我都松了好几次,不过后来又想办法弄上,尾部 机翼这些,建议用胶带加固一下。我后来直接把所有轮子卸了,手抛起飞降落在麦田里。

网友B:
上个视频吧,这就是用8040浆飞的

网友C:
这个机是EPS做的 最不耐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视频吧,这就是用8040浆飞的

很好很给力!
这田是你的吗?人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是EPS做的 最不耐摔

亲!55元!一个好小子都要100多了!你想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正在飞55元的塞斯纳.我电机是2212 kv 1400d ,浆9050  8060  8040 都行,个人觉得8040好飞些,一定要 ...

我家没麦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亲!55元!一个好小子都要100多了!你想咋样?

说说而已,好小子是EPP做的  而且里面用了碳纤维加强  成本比塞斯纳贵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说而已,好小子是EPP做的  而且里面用了碳纤维加强  成本比塞斯纳贵的多

正品好小子2oo多

网友:
注意转向轮  最重要的是安装工艺 调飞机

网友D:
还好吧,这款好像重心有点靠前的哦,注意调好重心,必要时配重,不然不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很给力!
这田是你的吗?人才!

门口的,哈哈

楼主:
这些禾死你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好吧,这款好像重心有点靠前的哦,注意调好重心,必要时配重,不然不好飞

重心在那?飞是飞起来了, 但不好飞.

网友D(2014-07-16):
我感觉他的重心设计不是很对,如果你按照他碳杆的位置作为重心飞的话,那就扯淡了,两个字,南飞,一推油就抬头严重,推杆勉强能飞,想飞航线,直线,很难。。。后来我在机头加了些配重,就好飞了很多,至少能说明他的重心不对,计算重心稍微靠前点会更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他的重心设计不是很对,如果你按照他碳杆的位置作为重心飞的话,那就扯淡了,两个字,南飞,一推油就 ...

这JJ确实有问题!但修好后还是挺好飞的,不过就掉高度利害!

网友E:
便宜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便宜是王道

那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JJ确实有问题!但修好后还是挺好飞的,不过就掉高度利害!

哈哈哈,你能明白这个就好,55元的不就那样,玩玩当练手就可以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你能明白这个就好,55元的不就那样,玩玩当练手就可以了,对吧

的确!新手炸了不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