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我这个H4怎么了?

楼主(2014-05-14):
H4 680的机架,naza-m,好盈铂金30a,4110 460kv的马达,飞越狗台,飞了半年了就没什么问题,前两天在千岛湖下降得过快了,发生自旋和狂摆,幸好我苦练了一年多的直机自旋航线技术派上用处,好不容易降落下来。请大家帮我看看大概会是什么问题?是不是下降过快,垂直的感度高了?引起自激?
naza-m安装牢固、电调马达也没有虚焊之类接触不良,接下来我应该调哪个参数试试?谢谢了。

2分08秒开始转起来了,泥马  吓得一身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不错,呵呵。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飞越做成这样不错了。

网友:
下降的时候如果要垂直下降就要慢慢的,想快点就飞航线下降,稳

网友:
5iMX 我爱模型 头都转晕了

网友:
看着这么眼熟啊,之前论坛就有个大疆+h4做过同样的动作,那次好像是切自稳回来的。

网友:
好技术  好云台 个人感觉
gps模式    降速快  感度高    下降过程中转机身    四个原因

网友:
是不是高空震动然后导致管夹松动
电机座偏了、就会自旋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1d365c36
这里看吧、电机不水平就自旋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也是H4机架,下降的太快只会出现乱晃。如果四个电机都是水平的,那么肯定有一组电调和电机出问题了,好好检查一下。

楼主:
好技术  好云台 个人感觉
gps模式    降速快  感度高    下降过程中转机身    四个原因

有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看明白了 云台比较给力

网友(2014-08-27):
我也飞越云台两轴的不会接线!我用天七遥控器用六通道控制云台怎么接线那

网友:
兄弟手艺不错啊,降的真稳

网友:
好鸡动的画面啊,直机基础不能丢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抽风的状况,机头突然严重倾斜,迅速掉高,持续1~2秒钟,推油修正还是平稳降落;下来检查各种接头、焊接、螺丝、安装是否到位等等,一切正常,立马上电重新上天,又飞了两个起落,平安无事。结论:飞控CUP发瓜、“短路”。我的机架H4,naza V2+GPS飞控。

网友:
电机座歪了

网友:
千岛湖??我新安江的

网友B(2014-10-11):
用的什么型号的摄像机和图传!还有我也是飞越两轴云台不会接线到天七遥控发射机第六通道
云台电路版上三排针
C    T  R
S    +      –
P    +     –
不知道接那个到发射机上!告诉我一下好吗!求保养了!跪拜你

网友:
姿态模式下来的?有直机基础为什么不切手动模式

网友:
说不清楚

网友:
用的多大的桨?续航多久呢?

网友:
好技术        要是我就完了

网友:
H4机架上个图啊

网友(2014-12-20):
决定考虑如一个飞越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型号的摄像机和图传!还有我也是飞越两轴云台不会接线到天七遥控发射机第六通道
云台电路版上 ...

C    T  R
S    +      –
P    +     –

只接俯仰的话第一排T接接收机第六通道的信号端,第二排“-”接接收机“-”即可

网友:
到底什么原因找到没有。楼主四轴什么样

网友:
1:5X秒时,电机转的声音听起来为了维持高度,已经拉高了转速!是不是电机轴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