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们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有··········出师未捷

楼主(2014-05-14):
新手上个月入魔,收了台ELQvision50带雷虎56发动机,其它的装备也陆续配齐,但雷虎56发动机始终无法发动,按部就班反复排查没检查出问题:卸掉排气管插上点火器,从排气口看到火头很亮,对油箱稍加压让油充满油管,启动无任何反应,发动机甚至不发热。电池.火头全新,启动器转速ok。      咨询雷虎客服后,又小拆发动机单独检测 化油器 活塞 活塞环 缸套均正常;top30%油品正常。        然后又按客服意见有意制造淹缸,拆下火头完全除去铂丝上的油,用启动器初步排去缸中剩油,装上火头重复启动流程。依旧无发动迹象,排气口无烟气,启动停止后发动机偶有余温。        大半个月了搜贴无数,客服意见也都充分采纳依旧无法启动,期间又到武汉最大航模店调试无果,且长时间使用启动器过放损毁两个锂电。     本人机械专业在校生,自认为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都不差,但折腾两个星期没把一个小发动机搞转,且新手对油直其它各方面的调试也还不熟,出师未捷小伤自信,但是对飞翔的渴望不减!      现在发动机返厂已有数日,期盼着好消息。也希望有老鸟帮忙看看调试过程还有什么我没有注意到的,望跟帖赐教,先行拜谢

网友:
按常理总归会有“噗噗噗”的爆破声,是不是切在熄火开关上了,风门没开?油针就算过富或者过贫总归是有反应的,这种情况还真没发现过。。。帮顶了!

网友:
发动机打不着,这个不是简单几句话能说清楚可能性的,很多因素都会导致,先等返厂回来再说吧。

网友A:
发不动的时候先检查有没有缸压,就是用手转下感觉有没有压力存在,没有就检查活塞环,缸套,缸头和火头是否漏气
2是要看启动的时候油管中油有没有进化油器,没有的话看下主油针是否调小了,或是油箱内油管是否掉落,油箱塑胶接口和排气管是否有漏气,
3主要还是主油针和副油针,最好全部锁紧后重新调整,一般都是副油针调0.5圈,主油针1.5圈,能启动再继续调整,还要注意启动时的油门位置,调试的时候可以先调小点,然后一点点升上去试下。
4点火器老化电压不足会导致很难启动,最好是量下电压是否1.5V
5如果是用TOP启动器,你确定是否启动方向正确,正确的方向是逆时针

网友B:
发动机内部爆发两个必要因素
1汽缸內有油  (油针圈数,汽化器是否有堵塞 ,油箱是否有增压,重锤是否有效等等)
2热火塞有火  (供电电路是否有问题 热火丝有否问题 ,热火头垫片是否健在,热火头是否有积油等等)

网友C:
我的判断是楼主启动器方向转反了!不然不可能2个星期 都没折腾出点暴燃声音的

网友:
启动器反了的可能性确实有啊,当时TOP启动器我也接反过,按颜色接的红接红,黑接黑就是反的,反过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判断是楼主启动器方向转反了!不然不可能2个星期 都没折腾出点暴燃声音的

就是逆时针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内部爆发两个必要因素
1汽缸內有油  (油针圈数,汽化器是否有堵塞 ,油箱是否有增压,重锤是否有效 ...

可以排除2,重锤有效,汽化器也能顺利出油。但是无法判断油箱是否有持续增压,我只能保证在开始时油是充满油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不动的时候先检查有没有缸压,就是用手转下感觉有没有压力存在,没有就检查活塞环,缸套,缸头和火头是否 ...

这些因素都已考虑在内l,也都一一排除。当时客服给出的初步结论是供油系统的问题,化油器无堵塞,但油箱的供油情况很难有客观的参照,油管不接发动机的时候能顺利出油,从流量来看油箱内部液压差较为可观,且启动前油路都是充满油的。

网友:
关注反厂结果!厂家查出什么问题了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因素都已考虑在内l,也都一一排除。当时客服给出的初步结论是供油系统的问题,化油器无堵塞,但油 ...

就算化油器堵塞,只要气缸内有油,是可以启动的,只是会很快没油熄火。如果你把油泵到气缸里,确定气缸有油,还是打不着,连爆炸音都没有,那就可以排除油路问题,和回压也没关系。我想问的是,你启动的时候,风门在什么位置?如果没在控上调节,可能风门是全关?稍微打开点试试呢?当然大桨有必要先拿下来

楼主:
风门从1/3到全开,油针从1~3圈都试过。雷虎的售后效率真低,收件4天还没个结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因素都已考虑在内l,也都一一排除。当时客服给出的初步结论是供油系统的问题,化油器无堵塞,但油 ...

"排气口无烟气,启动停止后发动机偶有余温。"
那排气管有没有油滴喷出?有余温说明有点燃过,除非你的引擎真的没进油干磨了很久。

一般打不着我是这么个流程来查,希望能帮到你:
1.油针设定到手册中的出厂默认位置
查了下雷虎56的主油针是全关以后退3圈,低速油针的默认位置是与化油器外壳平齐,以这个为基准进行启动。

2.油路
启动前油管不要充满油,留一段空气在里面,然后关风门打启动器,如果能看到油管逐步被油填满那么油路没问题。如果没见到吸油,那么可能是油针收得太紧(如果第一点满足的话应该不可能出现)或者化油器堵塞,还有可能是启动器转速过低。

3.火头
确认火头能被点亮,确认火头正常点亮时点火器尾部的电流表读数。插上引擎点火前再看看电流表读数是否偏小。因为有的点火电用久了接头比较松,插在缸头上打火时会接触不良。

4.启动时确认风门没有关闭
装在飞机上不好确认的时候可以适当开大油门,点着了再往怠速方向关小。但手必须握紧主旋翼头,防止引擎启动后后突然高速旋转造成伤害事故。

5.一边转启动器一边听有没有爆音,正常情况下都会有爆音,如果没有明显爆音但排气口有些油喷出,可能太过于富油,直升机引擎汽缸横置,富油时可能直接把火头淹了,风门开启1/3以下的时候不要动高速油针,尝试收低速油针后再点火,每次收5度,反复尝试。
如果实在还是没有爆音则可能是燃料变质。你可以试试同样的燃料在另外一台引擎上能不能打着。

6.长时间打不着会淹缸,卸了火头把引擎内的油倒了重新点火,硬打容易坏连杆。

祝你成功点火~~

网友:
现在转起来了吗?

网友D:
我也想知道现在转起来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知道现在转起来了没有

总算找到问题所在了,离合器单向轴承卡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总算找到问题所在了,离合器单向轴承卡死

发动机被启动器带没带的转你听不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动机被启动器带没带的转你听不出来吗?

带转了脱离不了启动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转了脱离不了启动杆

但是亚拓启动器也是带单向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动机被启动器带没带的转你听不出来吗?

雷虎拆发动机后发现真正的问题是严重拉缸,三件套都要换。单向卡死可能只是一个小环节

网友(2014-06-16):
顶帖,拿分,走人。

网友F:
收来的发动机就是拉缸的?这个太亏了,三件套也不便宜呀
更换后一定注意不要贫油,按照磨合程序走,发动机真正出力之前不要暴力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收来的发动机就是拉缸的?这个太亏了,三件套也不便宜呀
更换后一定注意不要贫油,按照磨合程序走 ...

单向是坏的,一次都还没飞,全部心思花在修飞机上了哪顾得上练习。。。。。

楼主:
换了单向发动起来了

网友:
看来的油动的不好整阿!

网友:
不懂 我是来顶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