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云台手的技术要领和Z15 5D3云台的运用

楼主(2014-05-14):
   为了让LP也参与到航拍娱乐中来,初次尝试了下两个人的航拍体验,因为都是第一次,所以感觉很难配合好,特别是云台这块儿飞着飞着就找不着北了(找不到机头了)  还在练习阶段没敢把Z15装上,只用了其它的三轴微单云台,那里面只有跟随和锁定模式。请教Z15 5D3云台三种模式里的回中模式,是否能使镜头在不受干预时自动回到机头的正前方吗,这三种模式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来使用它们呢?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下面是二人配合初次尝试航拍,让您见笑了,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找不着北意思是不知道你的正前方在哪儿嘛?
没有两个屏幕嘛?应该不会啊。你可以自己稍微记下 你的飞行方向,然后告诉她。比如我刚刚是向左边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不着北意思是不知道你的正前方在哪儿嘛?
没有两个屏幕嘛?应该不会啊。你可以自己稍微记下 你的飞行方 ...

多谢你的指点!就是云台手(她)总是找不到北(正前方),让她找就在那里瞎转悠,是有两个屏幕的,她看相机传回的图像操作,我看摄像头传的图像驾驶,我在想是不是我应该听她的才对啊,她让我往哪里飞我就往那里飞,省得老打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指点!就是云台手(她)总是找不到北(正前方),让她找就在那里瞎转悠,是有两个屏幕的 ...

目前你这种情况,那就她说,我转左边。你也跟着转就好了。

网友B:
你的5D云台,在旋转云台,或者机架旋转的时候,云台是不是会歪?停下来才慢慢恢复回来

网友:
大侠,我觉得如果有云台手,你可以永远使用对尾模式来飞行,让云台手自己转去吧。

网友C:
仔细看了你的视频,原来你也想FPV的飞着,让老婆再操作着云台,那还真难点。

网友D:
云台手 没有必要找机头方向 只管构图就好 可以提示飞手升降高度和飞行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你这种情况,那就她说,我转左边。你也跟着转就好了。

看来是这样的,不过会让人有些尴尬,担心会不会转化到日常的生活当中去,那可就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5D云台,在旋转云台,或者机架旋转的时候,云台是不是会歪?停下来才慢慢恢复回来

我的5D云台还没有装上,A2的飞控才刚刚装到飞机上还没有测试,所以不知道会不会有你说的问题存在。不过,我用的其它的云台和几个两轴小云台,在拐弯过猛或侧风太大时总会出现歪的现象,不过我感觉这样到也挺自然的,要想避免它温柔飞行会好的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了你的视频,原来你也想FPV的飞着,让老婆再操作着云台,那还真难点。

还真是挺难!要老老实实的听云台手(LP)的指令就更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台手 没有必要找机头方向 只管构图就好 可以提示飞手升降高度和飞行路线

谢谢指点!云台手在这里看来是主导了,飞手就是一司机,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5D云台,在旋转云台,或者机架旋转的时候,云台是不是会歪?停下来才慢慢恢复回来

我的也是这样,而且5D云台没数据传回来看水平那些

网友:
各别地方看着有点儿迷糊!

网友E:
O(∩_∩)O哈哈~!老弟与LP不能只在屋里配合好,外面也要配合默契啊?
给LP一个想象空间,司机不要指挥乘客,乘客是上帝,她想看什么就让她拍什么。试试?

拍的挺好!俩人闷在车里还说配合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O(∩_∩)O哈哈~!老弟与LP不能只在屋里配合好,外面也要配合默契啊?
给LP一个想象空间,司机不 ...

老哥的建议不得不听,但是那将会很尴尬啊,  你来做我的上帝吧,我会任劳任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的建议不得不听,但是那将会很尴尬啊,  你来做我的上帝吧,我会任劳任怨的

不错啊,大哥!第一次能这样非常不错了。多表扬大嫂,进步是表扬出来的。期望看到更多更好的配合作品!别误解了,不是指后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你的指点!就是云台手(她)总是找不到北(正前方),让她找就在那里瞎转悠,是有两个屏幕的 ...

听老婆是中国男人的美德,必须毫不犹豫

网友:
升降起落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