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F45做好防水可不可以雨中飞啊?

楼主(2014-05-14):
所谓防水就是把电路板和电机电路用705涂满。

雨是指的蒙蒙细雨。这样比较有趣吧!

网友:
接收、舵机
有刷电机好像本身就不怕水吧

而且我认为 螺旋桨转起来了  还会怕水吗?

网友A:
反正小雨我经常飞,也没有什么防水措施,回来擦一擦就可以了!螺旋桨挡不住雨的,楼上说错了

网友B:
小雨的话,不做什么防水处理一样可以飞的

网友C:
小雨不怕,我最长在小雨中飞过2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雨不怕,我最长在小雨中飞过20分钟

您是什么机型呢?有没有做过防水?如果有是怎么做的呢?

有雨中的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雨的话,不做什么防水处理一样可以飞的

请问为什么呢,特别是电路版不会短路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小雨我经常飞,也没有什么防水措施,回来擦一擦就可以了!螺旋桨挡不住雨的,楼上说错了

为什么飞机会不怕雨呢?是什么科学道理?

一般最大是多大的雨可以飞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飞机会不怕雨呢?是什么科学道理?

一般最大是多大的雨可以飞呢?谢谢

为什么怕?不就是怕电子设备进水嘛!做好防水措施啊,当然,电机最好是在头罩里面且只限于正飞前进!  真机不怕雨,但是不能长时间在中雨中飞行,因为发动机会吸雨水进去,一来导致进气量减小而功率下降,二来是水与火的关系,会损害燃烧室!严禁在大雨中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怕?不就是怕电子设备进水嘛!做好防水措施啊,当然,电机最好是在头罩里面且只限于正飞前进!  真 ...

防水措施就是涂705吗?具体有哪些地方需要涂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水措施就是涂705吗?具体有哪些地方需要涂呢?

你还真打算雨中飞啊?  舵机的缝隙,电路板上面容易短路的地方了 ,最怕的就是电机,如果是头罩包住的也不怕!你该不会是想带摄像头拍摄雨景吧?

网友:
主要怕电机进水

网友:
电机为什麽怕水?

有刷、无刷电机泡水里一样转的。

网友D:
不怕水,飞吧!好几次飞到下雨,安全飞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怕水,飞吧!好几次飞到下雨,安全飞回来

您也是F45?

网友:
电机是不怕水嘀,飞机掉水里,最不用担心坏的东西就是电机,电调和接收做好防水,电机可以直接丢水里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