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 急 苦求用维宏卡的大哥大姐们帮帮小弟我

楼主(2014-05-14):
高手们教我用维宏卡用X轴代替旋转A轴要怎么出刀路   自己做的刀路 用旋转圆的地方还是圆合格 就是方的地方就成椭圆型了 不知道是机器设置还是刀路的问题 厂家告我 设置电机参数计算 按计算例的就是不行问题厂家说什么刀路要修改什么  不知道那位大哥做个 教教小弟

网友A:
你首先把维宏的坐标清零,然后用尖刀在圆柱上随便打一个点,然后转一圈重合,看维宏上显示的坐标是不是能等于圆的周长,不等的话,就算一下就可以了,用圆的周长乘以当前的电机脉冲参数除以维宏显示的坐标,新的参数就算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首先把维宏的坐标清零,然后用尖刀在圆柱上随便打一个点,然后转一圈重合,看维宏上显示的坐标是不是能等于 ...

i谢谢 我明天试下看看

楼主:
别留几号咯 哟哟想法说说赛 大家共同进步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