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3S性能怎么样?陀螺仪接收器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4-05-14):
RC3S性能和GT3B比水平怎么样?
电位器质量可靠吗?

陀螺仪接收器有什么作用?

问TB老板说是可以让车子更稳定可是怎么个稳定法呢?其技术原理又是什么呢?

准备入手台,故想多了解下。谢谢!

网友A:
测试的乐迪RC3S遥控器到了。外观的测评

乐迪RC3S总的来说,还是挺好的,除了模具稍微粗糙点,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陀螺仪接收机的作用:车有虚位时,行车时会抖动,有了陀螺仪能很好的修正;
陀螺仪能让车走的更直,转弯的时候更稳,尤其是车子高速行驶时,会出现突然掉头,陀螺仪就能很好的避免这种情况。
详情请看此帖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9274&extra=page%3D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RC3S总的来说,还是挺好的,除了模具稍微粗糙点,性价比还是很高的陀螺仪接收机的作用:车 ...

谢谢  我是被GT3B搞怕了,昨天带锂电连同5个接受一起出了。

RC3S是代替GT3B位置的,然后准备入MT4控制攀爬车。

网友(2014-06-20):
璇烽棶鎹簡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