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八轴第二次飞行测试,测试飞行时间和感度~!

楼主(2014-05-14):
大八轴 感度 调到了200  测试一下能飞多长时间  12000的电池

飞了11分钟

视频是媳妇录了一段 开始忘了按录像了   凑活看吧

第一次试飞

今天试飞

网友:
才11分钟

网友:
还没负载

网友:
我的s1000,带GH3云台及GH3相机,12000电池,能飞14分钟!

网友:
我只看见了直上直下啊

网友A:
12000mah。才11分钟,确实效率很低。

网友:
你媳妇呢?呵呵。上次做上面可火了。

网友B:
定高很准啊,用的什么飞控?气压计还是超声波

网友:
楼主八轴 多大轴距?什么电机?多大的桨?方便说下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00mah。才11分钟,确实效率很低。

那要看做什么,12000电池配4系的电机,肯定时间长,我要的是大负载,不想要续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高很准啊,用的什么飞控?气压计还是超声波

wkm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看做什么,12000电池配4系的电机,肯定时间长,我要的是大负载,不想要续航

11分钟是负载飞行吗?我看视频好像没东西。
看看我这个吧6轴,挂5kg水飞12分钟。

?x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分钟是负载飞行吗?我看视频好像没东西。
看看我这个吧6轴,挂5kg水飞12分钟。

5kg太低了,我这个是最低10kg负载, 我光架子加电池就10kg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轴距1300  电机6135  18的桨  wkm飞控

起飞重量多大?有没有挂载?貌似12000的电11分钟确实短了点。不管如何配电机和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追求高效,也就是载重多,耗电省。

网友A:
引用 楼主:
5kg太低了,我这个是最低10kg负载, 我光架子加电池就10kg了

负载10kg,加上机子重量岂不是20kg了。18寸带这重量效率太低。
18寸桨拉力在1300g左右,力效为10.功耗为130w左右。8轴拉力,1300x8=10.4kg。带12000mah电池,飞行时间大概15分钟左右。

你如果带20kg。最多就飞个5分钟。如果5分钟够你用的话。也没什么不可以。关键还是看个人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重量多大?有没有挂载?貌似12000的电11分钟确实短了点。不管如何配电机和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根据 ...

起飞10kg 没有挂载  可挂载10kg  ,20kg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10kg,加上机子重量岂不是20kg了。18寸带这重量效率太低。
18寸桨拉力在1300g左右,力效为10.功耗为 ...
那就差不多,我20kg  24000电池  飞12分钟。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起飞10kg 没有挂载  可挂载10kg  ,20kg起飞

没挂载10KG,怎么这么重啊?挂载后不就只有几分钟了?你好像买了那高密度电池吧?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挂载10KG,怎么这么重啊?挂载后不就只有几分钟了?你好像买了那高密度电池吧?效果如何?

2块电池 就2900g了   电池还行吧   因为没法对比 我这个电池上的150的头 所以 接不上我的六轴上和别的电池对比

网友:
效率有点低哦。期待你带10KG然后飞的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负载10kg,加上机子重量岂不是20kg了。18寸带这重量效率太低。
18寸桨拉力在1300g左右,力效为10.功耗为 ...

18寸的桨,力效可以到10吗?用啥电机?

网友D:
6系的电机,要是配个大些的桨,效率应该会高些
期待楼主带载飞行。不过10kg负载,感觉电池撑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D:
6系的电机,要是配个大些的桨,效率应该会高些
期待楼主带载飞行。不过10kg负载,感觉电池撑不了多久

今天负载10公斤   飞行时间 12分钟~!~! 3.6报警  下来 3.72   视频老爸拍的太差了  打算重新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负载10公斤   飞行时间 12分钟~!~! 3.6报警  下来 3.72   视频老爸拍的太差了  打算重新拍~!

楼主用的多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18寸的桨,力效可以到10吗?用啥电机?

能带18的,拉力为1300g。力效都是10左右。这个查查数据就知道。所以电机越轻,功耗越低的电机为宜,当然还有别的重要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多大电池?

24000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分钟是负载飞行吗?我看视频好像没东西。
看看我这个吧6轴,挂5kg水飞12分钟。

你这是什么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