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WKM蓝等闪烁 TX信号丢失 怎么解决!

楼主(2014-05-14):
有时候WKM蓝等闪烁  TX信号丢失 怎么解决!

网友A:
危险,早点卖了为妥

网友B:
你好,请问通常在什么情况下出现蓝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危险,早点卖了为妥

是接受问题  有时候没信号 不是WKM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通常在什么情况下出现蓝灯。

你好 接受问题 已经查明  长时间不用 第一次用偶要等一会才有信号  不知道是不是设置失控保护以后的问题!以前没这个问题 就是设置失控保护后出现这个现象 !接受和遥控也没问题估计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通常在什么情况下出现蓝灯。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2979&page=1#pid12686654

再看看这个 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