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解決,直機500DFC的點頭振動。

楼主(2014-05-14):
我的500DFC在飛普通航線時都挺穩定的,
在開了IDLE后,飛機每隔兩分多鐘會有一兩下點頭現象。
可是每次倒飛后翻正飛時,點頭振動會立馬出現,有七八下,但倒飛時沒有。
有時有風吹時也會出現。

請高手們指教一下,已經試過把感度調低,作用不大。
其實以前是沒有這現象的,自從換了橫軸後就嚴重了。
有時點到噔噔響,機子像要掉下來一樣,鬱悶!

网友:
什么3轴?

网友A:
查一下横轴胶圈,估计是磨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横轴胶圈,估计是磨损了。

發現橫軸有一點點虛位,約0.2~0.3mm的距離,像紙一樣薄,會是原因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發現橫軸有一點點虛位,約0.2~0.3mm的距離,像紙一樣薄,會是原因嗎?

横轴与胶圈是紧密配合的,换胶圈吧,要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