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问在XG8控上设置FBL80陀螺仪通道怎么设置?

楼主(2014-05-14):
如题,就是建立模型的时候选择哪种十字盘类型、
陀螺仪
感度通道设为哪个?还有其他调整数据希望也能提供一下!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陀螺仪7?
一舵机? 控制权在三轴?

网友B:
陀螺感度接收写死,不用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感度接收写死,不用设。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