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 找到问题了

楼主(2014-05-14):
画圈的地方发非常热,并且发热下面的那么也有点发热下面这个热,下面这个只是小热.谁有这个主板的图解啊,谢谢,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顺便问问,华科尔后售是怎么售后的,售后电话,和售后地址.

网友A:
我一般都是从哪买的就联系那他们会发回原厂修你是哪里的

网友B:
都跟你说了!那个元件上印的是 L04A
  是给芯片供电的!LP2981AIM5-3.3   稳压给芯片3.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跟你说了!那个元件上印的是 L04A
  是给芯片供电的!LP2981AIM5-3.3   稳压给芯片3.3V

大侠,别生气,那么现在我想把它飞起来,我应该怎么做,我有哪些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从哪买的就联系那他们会发回原厂修你是哪里的

收的二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别生气,那么现在我想把它飞起来,我应该怎么做,我有哪些选择?

  1;在你废旧的电路板上找
  2;淘宝上买元件换上
  3;在收个主板
  前提都是你焊接可以
  还有就返厂了(在淘宝上你总买过华佗的东西吧!虽然你这飞机不是在他们那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在你废旧的电路板上找
  2;淘宝上买元件换上
  3;在收个主板

我朋友会贴版技术,但,换上去是不是就能飞起来,我还不敢确定,想问问,这种情况换一个你说的芯片就能飞起来吗?机会有多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朋友会贴版技术,但,换上去是不是就能飞起来,我还不敢确定,想问问,这种情况换一个你说的芯片就能飞 ...

  7~8成

网友C:
随便找个修理部都能帮你焊上. 一包烟的价钱.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找个修理部都能帮你焊上. 一包烟的价钱. .

焊上有几成把握就是那个问题?

楼主:
剩下两成把握估计是什么地方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焊上有几成把握就是那个问题?

这个.. . 典型的外行问题啊 . .
没有啥是绝对的, 你要问几成把握, 这个以啥为依据呢. . ..   要是问可能性大不大还好说, 回答是很可能修好.  找对了维修部, 这点活根本不算事儿,万用表一点就知道坏没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 . 典型的外行问题啊 . .
没有啥是绝对的, 你要问几成把握, 这个以啥为依据呢. . ..   要是问 ...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