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试改个履带底盘

楼主(2014-05-15):
看这个版块好像没什么更新,所以顶着“死猪不怕开水烫”来更新一下好了,本人想做一个履带底盘小打小闹一下,没什么资金支持,只能是有多便宜的用材就用什么,且因为是一边发帖,一边做,只能是一步步来,一步步更新了。履带底盘需要的电机什么的因为还没有送来,所以暂时还没有成品,不过想着无聊,还是想先改一下遥控器,因为市场上配普通的遥控器体积厚实了一点,且因为是自己DIY的产品,也想有符合自己实际需要的遥控器才更拿得住手,所以才改这个遥控器,下面先来张第一代成品(先DIY个简单的,随便拼凑先,组成一个实物,为下一代做对比,且先摸索成品的缺陷在哪里,方便修正,简单点说,这就是个不幸的“孩子”)

网友A:
嗯,的确是个“不幸的孩子”,居然连照片也透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的确是个“不幸的孩子”,居然连照片也透明

呵呵,那倒不是,因为网络运营商在修理一个终端,导致网络问题,上传总是错误,所以就没有先放照片,我先去学习485控制模块,先弄履带底盘的“天眼”

楼主:
第一代补充图片

第一代

第一代

楼主:
选择材料(小木棍)(成本5元)

先做个底,预留控制板放置处

先做个底,预留控制板放置处

楼主:
半成品

半成品、

半成品、

楼主:
续上

半成品背面

半成品背面

转显示器效果

转显示器效果

楼主:
续上

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

楼主:
遥控器用遥控板有8通道,暂时先用5通道(方向摇杆前进、后退,左右旋转/2通道、另外预留两个云台的旋钮,用来控制角度/2通道、另外预留“天眼”变焦/一通道、至于现在还在修改驱动板需要的驱动信息,用以控制“天眼”内部的步进电机工作,随便给遥控器点色一下、至于“天眼”是地摊买的一摄像头,总之追求越便宜越好。且本人是一步步来,一边改,一边上传信息

网友:
有设计图纸么

楼主:
没有哦,亲,慢慢摸索的,不然也不会先弄个成品来参考,查看缺点,有图纸就好了,容易点,晚点我自己手画一张

网友B:
用cad画吧,底盘塑料太脆用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ad画吧,底盘塑料太脆用合金

试试看,谢谢,合金的成本高。。

楼主:
最近居然生病,整天想睡觉,,且前几天图片也不知道为什么无法上传,今天看能上传,先续签好了。这两天改了一下遥控器,先粗加工一下,呵,见笑

先粗加工的遥控器

先粗加工的遥控器

楼主:
接下来放掉遥控器,先进一步改地摊淘的摄像头

地摊淘的摄像机,比需要的大了点,花了一下午去找串口定义,要命。。

地摊淘的摄像机,比需要的大了点,花了一下午去找串口定义,要命。。

这个是镜头,实际效果好点,且感觉也蛮”科技眼“的。。哎

这个是镜头,实际效果好点,且感觉也蛮”科技眼“的。。哎

楼主:
摄像头研究。。。

呵,我的手好像更大。。。

呵,我的手好像更大。。。

拆的一坏的车载录像机主板上的排线口,开始焊线了。哎,用最普通的电烙铁,不好焊

拆的一坏的车载录像机主板上的排线口,开始焊线了。哎,用最普通的电烙铁,不好焊

弄好要包热缩管,怕短路了。

弄好要包热缩管,怕短路了。

楼主:
弄了半天的控制板,真笨啊我。呵,太慢了。。

加了串口控制板,DIV好的成品控制板,直接插摄像头即可,

加了串口控制板,DIV好的成品控制板,直接插摄像头即可,

再来张

再来张

楼主:
一时糊涂,给摄像头加了木板掩护。。。

给摄像头加了木板掩护

给摄像头加了木板掩护

本想N弄成机器人眼的***,

本想N弄成机器人眼的***,

后,发现直接实在没有什么脑子,

后,发现直接实在没有什么脑子,

成品偏大点。。没办法,地摊货

成品偏大点。。没办法,地摊货

楼主:
履带车,暂时先用以前弄的”精英帝国“履带底盘,顶数了。哎,我这没用的脑子

履带底盘

履带底盘

履带底盘

履带底盘

什么留的洞是预留给云台的

什么留的洞是预留给云台的

我说我专门喷差的。。。你信吗。。

我说我专门喷差的。。。你信吗。。

楼主:
做一半时无聊。。

做一半的时候,摆一下摄像头,看看哪里需要改

做一半的时候,摆一下摄像头,看看哪里需要改

楼主:
无聊,弄个伪”单目“看看,单目有什么好的。。请别见笑

准备木板,因为不够大,两个合在一起

准备木板,因为不够大,两个合在一起

前面的照片因为无效,给没了,从这开始,把板剪出来

前面的照片因为无效,给没了,从这开始,把板剪出来

再合体

再合体

再覆盖后板

再覆盖后板

楼主:
继续,伪”单目“造假图

各角度图

各角度图

3.5MM插口,这样用的时候插3.5MM接线头就可以,算为了拆卸,又或者是我懒惰吧。哎

3.5MM插口,这样用的时候插3.5MM接线头就可以,算为了拆卸,又或者是我懒惰吧。哎

正面图,其实后来另外切了块板了,不够没有拍照

正面图,其实后来另外切了块板了,不够没有拍照

楼主:
继续”造假“。。

拆的一小显示器,确实拆的时候没想到这么小,你拿一粒米,它的长,就是显示器的两个对角的长度

拆的一小显示器,确实拆的时候没想到这么小,你拿一粒米,它的长,就是显示器的两个对角的长度

接摄像头效果,其实实际看起来好很多,手机拍照因为不能对焦,且图片我有放大一点,显得有颗粒感,哎

接摄像头效果,其实实际看起来好很多,手机拍照因为不能对焦,且图片我有放大一点,显得有颗粒感,哎

夜视效果,这个很出乎意料,夜视倒很不错

夜视效果,这个很出乎意料,夜视倒很不错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啊,我也在搞履带机器人,是恒龙坦克的底盘,希望跟你多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不错啊,我也在搞履带机器人,是恒龙坦克的底盘,希望跟你多学习一下

俺就是新手,没文化,小打小闹而已。。
不过这样我比较随意

网友B:
越野性能一般比较使用于平坦的路况,要上楼梯就要做出四履带或六履带机器人

楼主(2014-06-25):
引用 网友B:
越野性能一般比较使用于平坦的路况,要上楼梯就要做出四履带或六履带机器人

好的,谢谢,不过我后期一直在想,直接弄个小型的地面站会不会好一点,遥控器拿在手感觉越来越不实际,呵

网友:
动手努力

楼主:
我也想动脚,没法啊,呵

网友(2015-07-31):
这是什么坦克的底盘啊 告诉我 我要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