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的尾巴。。的问题。

楼主(2014-05-15):
应该怎么弄么  。  按照位置装舵机的话  ,  一起并联到升降舵  就一个上一个下 。   咋设置呢,  谢谢大家。。

楼主:
副翼舵机是并联在一个通道,尾翼两个舵机一个连到升降一个连到方向。这个时候设置遥控器的v尾混控,则手动模式完全正常,   若开启平衡模式,副翼正常,抬头或低头  左偏或右偏的时候,只有一半的尾巴在动。我用的是a控,如果开启a控的v尾混控则副翼和升降一起动,还是有一半的尾巴不动,应该怎么设置呢,谢谢大家了。   尾翼的两个舵机已经固定了  并且机身已经粘住了。舵机想反向装拿不下来。。。应该咋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副翼舵机是并联在一个通道,尾翼两个舵机一个连到升降一个连到方向。这个时候设置遥控器的v尾混控,则手动 ...

只在飞控上设置v尾,遥控器上是正常尾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在飞控上设置v尾,遥控器上是正常尾翼

这样的话,一通和二通接两尾巴,那副翼呢,这样感觉和飞翼一样了,飞控只管尾巴不管副翼了啊

网友:
我们讨论的整个过程和副翼无关,你的副翼一直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一通和二通接两尾巴,那副翼呢,这样感觉和飞翼一样了,飞控只管尾巴不管副翼了啊

飞控识别升降和方向是两组单独的数据,遥控器设置了V尾混控,遥控给飞控的信号也成了升降和方向混控,所以错乱,V尾的混控交给飞控来完成,你的遥控器只需要发射升降  方向  这两组信号就行,明白了吗?
4个通道 1、2、3、4 分别是 副翼、升降、油门、方向(天地飞和Futaba),  你的混控怎么接到了一通道?是2和4接尾巴,1是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识别升降和方向是两组单独的数据,遥控器设置了V尾混控,遥控给飞控的信号也成了升降和方向混控,所 ...

谢谢你了,我弄好了!原来我弄的是三角翼混控!!。。。。。。。太傻了!谢谢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副翼舵机是并联在一个通道,尾翼两个舵机一个连到升降一个连到方向。这个时候设置遥控器的v尾混控,则手动 ...

控上什么混控都不要设置,直接在飞控上设置V尾混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上什么混控都不要设置,直接在飞控上设置V尾混控就行了。

谢谢啦 !弄好了  哈

网友(2014-06-26):
有个舵机反装就不用这么多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