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和真机的区别大不大?

楼主(2014-05-15):
咨询各位大神们,小机的手感和模拟器区别大不大?貌似模拟器上定点翻很容易啊。航线都不会,直接就能翻了,10翻9成。PS:V977玩了3天外场首飞就飞丢了,掉树丛里找了3天了悲剧。昨天某宝入了D10+120D02S。这两款机器到底哪个好- -

网友A:
有区别的。但是用来练习真的不错

网友:
区别肯定会有,模拟器的作用是让你练习条件反射,不至于在关键的时候错舵造成炸鸡,减小实际练习成本

网友:
那两款鸡鸡我没飞过,请楼下大神解答,但我推荐楼主先入款好控玩模拟器

网友:
2个飞机当然后者好。模拟器与真机区别非常大,我的体会是固定翼模拟器容易,直升机真机容易。但固定翼降落跑道对准,真机容易,模拟器难,因为模拟器是平面的,不是立体的,不容易对准。

网友:
现实和虚拟的差别,对新手来说,虚拟没压力,现实则亚历山大,心跳加速、小汗淋漓、动作变形。

模拟器可以培养动作反应(肌肉记忆)、视角习惯,对新手来说可减少损失、增加信心

网友:
场景不一样,感觉也不一样!

网友:
真机存在一个手感问题,调好了比模拟器容易

网友:
区别太大了,模拟器比真机难飞多了,模拟器主要用来练习舵面反应

网友:
跟你一样,基础都未学好,上模拟器就左翻右翻,炸不烂嘛。上真机翻都未翻过,自己知自己事嘛,炸了得修

网友B:
区别真的好大。。。。。。你会觉得在模拟器里飞机的滞空时间比现实长的多。。。。现实中稍微慢点飞机就失速掉下去了

至于02S。。很稳啊。感觉会觉得有力些,而且不像977三轴/六轴。。。。02S相当于从三轴到六轴有个无极线性的调整。。可以慢慢适应

才飞02S,会觉得声音好暴躁,稍有点小吓人。。。在家里飞的话。。会禁不住躲到桌子,椅子后面去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区别的。但是用来练习真的不错

我曰。。。。这个130飞得。。。太NB了

上真机绝对比官方广告NB

网友:
模拟器的直升机完全没法飞,枯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曰。。。。这个130飞得。。。太NB了

上真机绝对比官方广告NB

我真机飞的更好,因为模拟器距离位子控制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区别真的好大。。。。。。你会觉得在模拟器里飞机的滞空时间比现实长的多。。。。现实中稍微慢点飞机就失速 ...

我估计也是,模拟器里450滞空时间非常长,有足够的时间去修正螺距和多量,也敢玩。我在家里玩977,准备翻的时候都躲到厨房里把飞机放到客厅里翻,手心里全是汗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也是,模拟器里450滞空时间非常长,有足够的时间去修正螺距和多量,也敢玩。我在家里玩977,准备翻 ...

当时是晚上比较安静,02S一启动,声音把我吓到了,没想到小飞机也这么大响动。。

然后一次飞航线,炸鸡把电视柜砍到深深的一个槽。。。水曲柳还不算太软哟。。。这才把我真吓到了,从此再也不敢在脚边飞了,最好是躲桌子,椅子后面了

网友:
目前mcpx有刷就嚇死我了

网友:
同为新手我觉得也是,翻来翻去比航线简单多了,而且不怎么飘,航线控制好方向真难

网友:
差的太多了. 模拟器顶多练练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