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和gps靠的很近会不会有干扰?

楼主(2014-05-15):
2.4g的接收机 天线离gps加高后的模块很近,会不会有干扰啥的?

楼主:
按理说gps是1575.42MHz的L1载波和频率为1227.60HMz的L2载波
接收机是增益2.4ghz 应该影响不大?

网友A:
没听说过接收机会干扰GPS模块,只听说5.8图传发射要离远一点,不懂帮顶。

网友B:
两个都是电波接收,没有一个是发射,怎么会互相干扰? 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知识了,你这样怎么玩模型啊? 在论坛,也要先动脑筋再问问题吧。(资深无线电专家:这里就不提本机振荡了)

网友C:
应该不会,我就把接收放GPS下面的,没什么感觉。

网友D:
这俩个干扰应该没有吧,但是你把接收机放到下面感觉能好些,毕竟机机起飞后是在你的上面飞,接收机放到机机下面会有助于通信的,像图传也是。
gps的可以架高些做点增强信号和抗干扰的处理有助于搜星

网友E:
手机的天线和GPS距离很近

楼主:
多谢各位!明白啦!我就放心大胆的放天线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