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混合模式和罗盘学习

楼主(2014-05-15):
实际上挺简单的:我一个3挡开关设置成①Stabilize稳定模式 ②Hybrid混合模式 ③La n d降落模式,另外一个2挡开关控制7通道的RTL返航模式。操作起来也很顺手的:6H的GPS室外10秒之内就锁定信号,然后用Stabilize模式解锁起飞,立马切入Hybrid模式进入自由飞行阶段要怎么飞就怎么飞,飞出视野范围也不怕的立马用2挡开关给个RTL信号等一会它又会回到你的视野范围了,关闭RTL信号后自动又回到Hybrid模式继续自由飞行,等时间差不多了就拉回头顶上空切个La n d模式就OK了。简简单单3+1的Simple Mode模式,其他模式对我来说没有用。

刚看了一个魔友写的上面的东西,我想问问:
1混合模式不用设定具体参数嘛?比如定高悬停
2罗盘学习功能是学习什么?

网友A:
HYBRID 可以設定剎車動作.同刹車時傾斜角度

Hybrid braking rate (ArduCopter:HYBR_BRAKE_RATE)
Note: This parameter is for advanced users

hybrid flight mode’s rotation rate during braking in deg/sec

Range: 4 12 數字大.剎車動作快

Hybrid braking angle max (ArduCopter:HYBR_BRAKE_ANGLE)
Note: This parameter is for advanced users

hybrid flight mode’s max lean angle during braking in centi-degrees

Range: 2000 4500 數字大.剎車傾斜角度大
Units: Centi-degrees

Learn compass offsets automatically
讓罗盘從GPS 數據校準方向 手動校準就沒必要設定...除非你經常去不同地方.又不想幾常調校罗盘.學習需時大約15分止20分。

网友B:
我的怎么没有混合模式?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六段开关?不是还有其他通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怎么没有混合模式?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六段开关?不是还有其他通道吗

混合要在3.2RC1 固體先有

更新到3.2RC1 設定飞行MODE 為HYBRID 就可以

网友C:
e....怎么我的3.1.4就有hybrid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e....怎么我的3.1.4就有hybrid了呢??

因为你的是pix?

网友:
引用 网友A:
HYBRID 可以設定剎車動作.同刹車時傾斜角度

Hybrid braking rate (ArduCopter:HYBR_BRAKE_RATE)

完全正确,老法师

网友:
你是看到 但設定了都開不了hybrid. 不信去設定好拿去飞時開 hybrid 看它理不理你

网友:
混合要在3.14 固體有

网友:
是这个原因啊~

网友A:
暈.....關什麼PIX 事
是他們沒時間攪分離.所以照樣顯示HYBRID 出來..但設定了沒不能用。都說了只有3.2RC1 先可以用.一係你自己加HYBRID代碼入3.1.4
去DIYDRONES 看原文解釋

http://diydrones.com/forum/topics/3-1-4-we-have-hybrid-mode-no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暈.....關什麼PIX 事
是他們沒時間攪分離.所以照樣顯示HYBRID 出來..但設定了沒不能用。都說了只有3.2RC ...

Oooo...看了看,原来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