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V977尾桨经常起飞时需要用手拨一下才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5-15):
我的V977已经大概150电的起落了,现在经常出现起飞时尾桨停转,需要用手拨一下尾桨才可以,不过一旦转起来,又能正常锁尾直到降落。偶尔起飞时不需要拨尾桨也可以正常。是什么原因,是尾电机要挂了吗?或者其他的原因?

网友:
电机要挂了

楼主:
哦,看来要买备件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直接的停转。

网友:
赶快换吧,别在空中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看来要买备件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直接的停转。

电机要坏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不过我不明白你150电怎么就坏了尾电机,977原厂尾电机很耐操的 我的有400电了才换的

楼主:
我主轴上的定位环磨坏了,这个配件有单独的配吗?还是要连主轴一起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主轴上的定位环磨坏了,这个配件有单独的配吗?还是要连主轴一起买。

多配一根主轴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配一根主轴也行啊。

关键感觉这主轴还很耐操,配了用不上,我的用了6050的十字盘和主桨,感觉还真不错,主桨也不会一炸就开裂了,十字盘更不会说没断过了。就是当时主桨买少了,现在想找一家既卖977配件又卖6050配件的店,配977的原厂尾电机,还有主轴定位环,还有拉杆,再多拿点6050的桨就好了,不过同时经营两机配件的店还真不太好找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感觉这主轴还很耐操,配了用不上,我的用了6050的十字盘和主桨,感觉还真不错,主桨也不会一炸就开裂 ...

那你把主轴换成6050的行了都一样用5块钱 也不贵 6050的十字盘很好用耐炸。我可是论坛第一个使用6050配件替代977的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主轴换成6050的行了都一样用5块钱 也不贵 6050的十字盘很好用耐炸。我可是论坛第一个使用6050配件 ...

就是拜读了你的帖子才改的6050的配件,确实不错。

网友B:
尾电机有转动死角,估计是摔得。动手能力强的应该可以自己拆开修,从来没有拆过的,就别费心思了,拆开立即报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感觉这主轴还很耐操,配了用不上,我的用了6050的十字盘和主桨,感觉还真不错,主桨也不会一炸就开裂 ...

有的  你找找 上次我特意找了 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电机有转动死角,估计是摔得。动手能力强的应该可以自己拆开修,从来没有拆过的,就别费心思了,拆开立即 ...

你说的对,我就是一次炸过后,出现了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电机有转动死角,估计是摔得。动手能力强的应该可以自己拆开修,从来没有拆过的,就别费心思了,拆开立即 ...

支持下 绝对是炸的 可能是轴弯了  楼主说的转一下就继续转了  是因为一开始电机是卡死的  需要你一开始施加力 转起来以后因为惯性把 就不需要了  但是还是卡着的  所以你看看你的尾电机会发热的比较厉害  然后用不了多久就 o了

网友:
快挂了 有刷电机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感觉这主轴还很耐操,配了用不上,我的用了6050的十字盘和主桨,感觉还真不错,主桨也不会一炸就开裂 ...

基本没有这种店。。如果6050的桨和977的桨通用的话用f48的桨也行,就是f48的桨窄1mm。
而且比较薄,要垫个0.5mm的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