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的频率为什么都是1G以上的呢?

楼主(2014-05-15):
图传的频率为什么都是1G以上的呢?有没有频率在1G以下的图传呢?1G以下的图传绕射效果要好很多,怎么没有生产呢?

网友:
不合法频道

楼主:
数传电台和遥控增程怎么又有1G以下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传电台和遥控增程怎么又有1G以下的呢?

个人分析,视频数据量大,高频带宽大,天线和电路也小,辐射效率更高

网友:
如果传声音的话,1G以下可以,图像的频率比声音高多了,所以需要的载波频率也要很高,再说,1G以下的频率相对低的频率,天线的尺寸也要很大

网友:
高频带宽大,功率可以小发热低,天线小,但是绕障碍物 差,直射波 远 激光一样。

网友:
四楼和五楼正解!这是数据传输的信道限制,不是想做多少频率就能做多少频率的。

楼主:
明白了,感谢解答

网友A:
想频率低绕射好就上cofdm设备吧

网友:
数传带宽小,图传带宽达,30MHZ的带宽,一开整个433业余段就没了。

网友:
樓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