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轴电池和配浆的选择,4S和6S的效率

楼主(2014-05-15):
我的机子是650,我是想问问用4S和用6S什么区别,哪个效率高,原理是啥,还有就是6S的怎么去配电机和浆,还有电调,都是参照什么来配的,新手,求老师们给予指导

网友:
同样的基本参数,电压高的效率高,桨直径越大力效越高
至于总体怎么去搭配,这个话题就很复杂了,多潜水吧

网友A:
桨越大,效率越高。
电机功率一定,电压越大,电流越小。
锂电池放点持续时间看放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越大,效率越高。
电机功率一定,电压越大,电流越小。
锂电池放点持续时间看放电电流。

网友B:
电机功率一定,电压越大,电流越小。这句话应该是错的。功率一定的情况下,电压越大,电流越大!功率=电压X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功率一定,电压越大,电流越小。这句话应该是错的。功率一定的情况下,电压越大,电流越大!功率=电压X ...

你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功率一定,电压越大,电流越小。这句话应该是错的。功率一定的情况下,电压越大,电流越大!功率=电压X ...

   功率固定定当然是电压越大电流越小,不做功率限制那就是电压越大电流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功率一定,电压越大,电流越小。这句话应该是错的。功率一定的情况下,电压越大,电流越大!功率=电压X ...

你错了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功率一定,电压越大,电流越小。这句话应该是错的。功率一定的情况下,电压越大,电流越大!功率=电压X ...

你真的错了,功率一定的情况下,电压和电流成反比关系

网友:
大桨。低电压是高效率王道!无数实践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低电压会导致高电流,对电池电调要求高,所以导致重型飞行器不得不上6S。

网友:
嗯!会了!!那续航时间跟什么有关系那?同样重量!3S与6S电池!带哪个可以飞的时间久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