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飞机和设备,玩fpv还要啥,得多钱

楼主(2014-05-15):
有飞机及遥控设备,玩
FPV
还需要啥,得多钱

网友A:
摄像设备,图传设备,地面显示设备,这是最起码的

楼主:
除飞机和遥控设备,剩下的1000元左右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飞机和遥控设备,剩下的1000元左右够吗
不够,还得再多一些

网友C:
还要做好丢机的准备~~~~

网友D:
钱少就买低端货,在附近鸟瞰一下就是了,也许看得不清楚

网友E:
摄像设备就得1、2千了。图传加蘑菇平板天线 4 、5百要的,显示器么。只要带AV输入的就可以了。车载的也可以。买买的话也要2 3百,另外再弄个蓄电池给显示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