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处不可随便----已启动的多旋翼待飞时如关机要小心点

楼主(2014-05-15):
昨天在公园的亲水平台硬木地板上掰杆启动了P2V+,旋翼已启动正要加油起飞的时候,忽然发现FC200相机镜头盖还没打开,于是便按照正常办法双杆向内掰杆关机,以便拆去镜头盖。谁知道这一掰杆,出事了。多旋翼居然立即在木地板上旋转了一个小角度后向一侧倾倒,还好当时我左手一直坚持将油门打到最低不放。3秒后旋翼终于停转,但两个旋翼已打到硬木地板上,其中的一个旋翼崩掉了一个角!

本来内掰杆的开、关机都是标准动作,以前无论在草地、水泥地都这样操作过,从没有出事,这次为什么呢?怪RP吗?

过后仔细想想,当时直升机搁在上了油漆的光滑硬木地板上,静摩擦力本来就小。掰杆开机刹那是没事的,在旋翼已转动待飞的时候,向上的牵引力进一步减少了地面已经很小的静摩擦力,此时掰杆关机,由于右手和左手无法精确同步,而且往往是右手动作比左手快了一点点(不过是零点几秒),此时多旋翼就认为你右手向左下方掰杆就是向左后方动作的指令,瞬间产生了一个横滚扭转力矩,由于多旋翼支架和光滑平面的摩擦力很小,于是飞机便相对平面发生了旋转,后失去了平衡而向一边倾倒了。

我想:反正只要左手油门推到最小值坚持3秒钟就可以关机,此法无任何风险,百试百灵。以后遇到启动后的的关机,还是这样做保险一点吧。
(感谢Himalaya 的解释:旋翼启动后,杆首先是操作杆,然后才是指令器。所以此情况下不管什么平面,只能用收油到最小的关机方法)

另:又有一次在草地上,为了起飞平面的平直,我把P2V放到了草地中的一个水泥雨水井盖上。怪了,明明已经校正好指南针绿灯慢闪的P2V,只要一放到水泥井盖上就变黄灯闪动,再拿起来校正指南针后放回去还是黄灯闪动,百思不得其解。突然脑子闪过一个念头,大概是水泥井盖内部的钢筋网影响了磁场吧。马上把P2V改放到草地上,果然一切都正常了。

飞行前的准备环节很多,任意一环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损失。这就是我所说的:小处不可随便。在这里与大家共勉,也希望得到大家点滴经验的提醒。

网友:
P2V+原来是直升机啊。。。。。

网友A:
1. 玩飞机不设熄火开关的吗? 直接收油扒拉一下完事。
2. (鉴于楼主自己说是“直升机”,故有此项)
螺距曲线起始端不设一两度负螺距的吗? 电机启动后机器应被死死按在地上的,甭说油漆面,即使玻璃面上都不会动。
3. 旋翼在转,都敢掰杆?杆首先是操作杆,然后才是指令器。

结论: 光滑表面很无辜。基本功课!赶紧补课乃当务之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玩飞机不设熄火开关的吗? 直接收油扒拉一下完事。
2. 螺距曲线起始端不设一两度负螺距的吗? 电机启动 ...

很有道理。谢谢!

网友:
我也得补课

网友:
谢谢提醒,很重要,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玩飞机不设熄火开关的吗? 直接收油扒拉一下完事。
2. 螺距曲线起始端不设一两度负螺距的吗? 电机启动 ...

大哥…精灵哪里来的可变螺距…

网友:
兩位都加分 ...... 讃!!!

网友B:
你错在没有先把油门杆拉到底部就掰杆关机!正确做法:先把油门杆拉到底部,再进行掰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错在没有先把油门杆拉到底部就掰杆关机!正确做法:先把油门杆拉到底部,再进行掰杆!

正是如此!楼主注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错在没有先把油门杆拉到底部就掰杆关机!正确做法:先把油门杆拉到底部,再进行掰杆!

我看只是油门拉到底3秒就够了,不用掰杆了吧?

网友:
手动模式下油门拉低不会关机,必须靠掰杆。
然而手动切其他模式时会出现油门突然变化的问题,同样存在风险的,建议还是按住机机再操作比较好。。

网友:
哪有那么复杂,降落后油门到底就停止了。

网友C:
降落后,油门到底保持几秒钟就停止,哪有那么复杂

网友D:
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的确,在飞机高度不变的情况下,油门最低3秒后,会自动关机,这是最安全的停机方式了,赞一个

网友E:
“杆首先是操作杆,然后才是指令。”
是应该注意,谢谢LZ提醒。

网友F:
恩,即使是两手同时掰杆其实也是有先后,应该先压油门~~~

网友G:
值得借鉴

网友H:
感谢分享经验 赞一个!

网友I:
我不敢直接瓣了 ,都是油门最低等他自己停

网友J(2014-07-07):
小处不可随便

网友K:
可得小心注意安全,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遇到过最好还是拉低油门比较保险,跟楼主一样也遭遇过,飞机向后仰。这个停机方法建议不要用,希望大疆 ...

同意。起码要将说明书改写一下,注明在地面上停机不要用掰杆方式。

网友:
学习了!细节不可忽视呀!

网友:
手动模式油门最低就停止不了和卫星模式不一样为什么?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