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车床DIY摩擦焊的?

楼主(2014-05-15):
刚看了个摩擦焊的视频,主体结构就是个车床嘛。

网友:
那是你看得不仔細,摩擦焊不只是用車床轉轉就行。

网友:
其实跟车床是有些相似,但他还有个瞬间刹车装置,转速还非常高,这个车床干不了

楼主:
事在人为。各位多努力。

网友:
刹车要迅速,
车床的尾顶施加的压力可能不够

网友:
没有那么简单

网友A:
摩擦焊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两块铁通过高速摩擦,发热融化,完成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摩擦焊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两块铁通过高速摩擦,发热融化,完成焊接。

看看片子就知道不是那麼簡單,不只高速摩擦,發熱融化,接著還有主軸急停,固定端壓入保持壓力直至冷卻。而且整個程序要一氣呵成,否則會焊接失敗。

网友:
据说这个东西 什么都能焊  我见老外 木头都这样焊接 强度居然还不错  3厘米能把肥猪掉起来

网友:
压力不够。。。。

网友:
试过,失败了。

网友B:
照着那个视屏做不易成功  当工件摩擦快融化时 尾左迅速解锁迅速顶起到预先设置好的距离 不用刹车自然停车即可 只要你的速度够焊接基本没问题  问题是耗电

网友:
急停加油压加压

网友:
急停容易解决,不过只适合小东西,用相对法。先刹车到温就放让其随动跟转。我认为会是转速和压力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照着那个视屏做不易成功  当工件摩擦快融化时 尾左迅速解锁迅速顶起到预先设置好的距离 不用刹车自然停车即 ...

摩擦焊是要急停並馬上鍛入,自然停車會令焊口强度大減,甚至焊接失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摩擦焊是要急停並馬上鍛入,自然停車會令焊口强度大減,甚至焊接失敗。

氧焊;两物体焊接处已融化放在那自然冷却就焊起来了   摩擦两物体到融化状态尾座解锁迅速顶起排出焊接面氧化成 尾座跟着主轴一起转不刹车自然减速应该没问题  如果不管用那就是两个工件转速不同步  加个主轴与尾座旋转同步机构尾座一解锁就与主轴同步旋转

网友:
么擦焊属于压焊~~摩擦表面没有融化~~只是达到一定温度~~然后急停锻压~~使表面分子互相渗透~~~主要应用在两种不同材质的焊接~~~如铜铝接头

网友(2019-02-26):
车床改磨擦焊难度:l是非常大的不容易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