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FUTABA 10 无法与608FS对码了

楼主(2014-05-15):
10C玩了飞鹰模拟器之后,发现无法与608FS接收对码了,3个接收同时无法对码,1个617FS倒是可以对码,
这是什么原因? 3个608同时罢工?如果是10C坏了,那么617也应该无法对码啊?如果是608坏了,不可能同时3个都坏吧

求高手帮忙

楼主:
现在搞明白了,玩了模拟器之后需要重新对码,
这是为什么?

网友:
玩模拟器时控调成了ppm吧

网友:
把你的2。4G下的模式7CH调成10CH,7CH支持7通以下的接收,10CH支持八通以上的接收

网友:
在基础菜单第二版第一竖列的第二个

楼主:
这些我知道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玩模拟器之后,就需要重新对码呢》?
原来不是这样的,玩模拟器就选择一个固定翼的模式,玩过了直接把模型选回去就直接飞了,
现在为什么不行了呢,玩模拟器之后,608必须重新对码,否则不行

网友:
4楼回答正确

楼主:
就是说如果我有2架飞机,一架用608接受,一架用617接受,那么我飞了617之后必须给608重新对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如果我有2架飞机,一架用608接受,一架用617接受,那么我飞了617之后必须给608重新对码吧,

买个模拟器控玩模拟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