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385电池

楼主(2014-05-15):
原装的电池比较贵,于是网上淘了10块,标350mah 25c .大概看了下尺寸可以放的下,收到货以后比原装的大了一圈,没赶硬插,怕壳子碎了,只能用胶带贴在肚子底下,飞了一下可以飞,就是不稳了些.上些渣图对比一下.原装的尺寸:30 x 20 x6 (mm)   .后来买的33 x20 x 8(mm)

网友A:
     啊啊。今天出门好像忘记带眼镜了~~

网友B: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解决办法是把大一点的电池的“皮剥”了,如果还是有点大,只好把机机的螺丝松一下。个人认为,非原配的电池寿命不会太长。

网友C:
放電池的空間有限 , 你現在的新電池厚了2mm , 放不入是正常吧
還有385的電機不是很強, 轉用大容量的電池都不會相對地飛多數分鍾,
因為大容量的電池比原裝的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啊。今天出门好像忘记带眼镜了~~

我知道是我该换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解决办法是把大一点的电池的“皮剥”了,如果还是有点大,只好把机机的螺丝松一下。 ...

不用剥的,到的时候已经自己开始剥落了,貌似剥了还是很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電池的空間有限 , 你現在的新電池厚了2mm , 放不入是正常吧
還有385的電機不是很強, 轉用大容量的電池都 ...

单块也是10克,5块一起称反而只有45克了,

网友:
380mah电池勉强可以塞进去 使用寿命可以提高

网友D:
把皮剥了,换成透明胶布,留点头在后面,还方便拔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皮剥了,换成透明胶布,留点头在后面,还方便拔出

这个方法好,我以前都是拽线的,总怕那天把线拽掉了

网友:
我的500MAH一样可以塞进去,不过过了几天就不行了,肚子大了

网友E:
以JD385來說,電池尺寸30x20x6, 30x20x7,35x20x7基本塞得進去只要厚度不超過7mm,闊度不超過20mm就行了,長度加減少少沒問題...電池容量我試過240mAH,260mAH,300mAH,350mAH四種!其中260mAH的比較適合JD385,比原廠240mAH的電力持久一點,重量分別可以忽略!而300mAH則重了許多,續航時間也相差不了多少,350mAH的更加不用說~所以我目前只用240mAH,260mAH這兩種容量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JD385來說,電池尺寸30x20x6, 30x20x7,35x20x7基本塞得進去只要厚度不超過7mm,闊度不超過20mm就行了,長 ...

不是吧,我特地称过350的电池了,1个10克,5个一起称45克,难不成是虚标或者称坏了?

网友:
對 , 我試過300MA , 比較原裝的240 , 飛多半分鐘左右而已
反而原裝的輕一點 , 上昇速度還好一點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我特地称过350的电池了,1个10克,5个一起称45克,难不成是虚标或者称坏了?

對於385這種小機來說,多一克少一克都會明顯感覺出的,你可以比較240與350的重量相差多少克,拿在手里也明顯感覺重量有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對於385這種小機來說,多一克少一克都會明顯感覺出的,你可以比較240與350的重量相差多少克,拿在手里也 ...

比较过了,原装的也是10克

网友F:
就是塞不進.我用400mah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较过了,原装的也是10克

看來你的350mah容量虛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是塞不進.我用400mah

你的400mah當然塞不經,電池闊度已超過20mm了

网友G:
便宜没好货,我也在网上买了三个标称500mha的刚幵始很好用,给了好评后就丢垃圾桶了丶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便宜没好货,我也在网上买了三个标称500mha的刚幵始很好用,给了好评后就丢垃圾桶了丶

便宜的通常品質都會有些瑕疵,不過也會有好的...我早前入了20粒(單粒才幾塊錢)260mAH鋰電,剛到手就有一粒不存電了,其他19粒就一直用到目前,大概有3個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便宜没好货,我也在网上买了三个标称500mha的刚幵始很好用,给了好评后就丢垃圾桶了丶

今天也有2块不行了,充了一次还没飞就大肚皮了,根本飞不起来。好货不便宜阿!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也有2块不行了,充了一次还没飞就大肚皮了,根本飞不起来。好货不便宜阿!

請問是用什麽充電器給充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是用什麽充電器給充電?

385自带的充电线.插上电飞不起来,一看电池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385自带的充电线.插上电飞不起来,一看电池鼓了

自帶的充電線是不能給便宜電池充電的,因為便宜電池沒過充IC保護,再說那種坑爹的自帶充電線就算充貴電池也會使電池壽命不長...

网友:
380毫安的可以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帶的充電線是不能給便宜電池充電的,因為便宜電池沒過充IC保護,再說那種坑爹的自帶充電線就算充貴電池 ...

已经买了充电器,估计明天到货。输出电流0.5a,这个充便宜电池应该沒有问题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充电器,估计明天到货。输出电流0.5a,这个充便宜电池应该沒有问题了吧!

買的是那個一拖六充電器嗎?若是的話充便宜電就沒問題了,我也是這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買的是那個一拖六充電器嗎?若是的話充便宜電就沒問題了,我也是這樣用。。。

没错,问了其他家的充电电流2a的,前面有魔友提到大电流充小电池不好的,所以最后选了0.5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便宜的通常品質都會有些瑕疵,不過也會有好的...我早前入了20粒(單粒才幾塊錢)260mAH鋰電,剛到手就有 ...

能PM个链接么?

网友:
你要可以pm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