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大疆精灵1上国内航班,需要托运还是可以随身 ...
请教前辈,大疆精灵1上国内航班,需要托运还是可以随身携带?急,跪谢了

楼主(2014-05-15):
请教前辈,大疆精灵1上国内航班,需要托运还是可以随身携带?急,跪谢了

网友A:
电池带身上就行了吧!飞机有地方放可以放包里

楼主:
电池我知道的,主要问机体。谢谢。

网友B:
还是随身带着好吧,放入行李托运你不怕磕碰坏了吗?我去马尔代夫就是随身带着的。

网友C:
随身携带吧。要是有损坏,你就只能哭了。

楼主:
装箱随身携带,航空安检没有问题吧?

网友D:
带身边是最好的

网友E:
不用任何包装,举在手里过安检。电池还插在上面。安检的哥们问了半天这是什么玩意。告诉他给小孩的玩具。稀里糊涂的就过关了。到了法兰克福转机的时候也没人问。过了X光机。那个搜身的大妈看了一眼,就放行了。

网友F:
要想到目的地还能安全上天,必须带身边。

网友G:
全部随身带上飞机。

网友H:
电池必须随身带,机身放在行李箱中可托运,要防野蛮装卸的影响。

网友I:
電池肯定不行拖運!搖控器的電池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