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豹2的问题,多谢

楼主(2014-05-15):
昨天用豹2在摩擦力非常大的胶垫上信地转,结果好像是差速锁坏了,前进和后退没有任何问题,高速转向之类的都没问题,主要的问题现在原地旋转和一边抱死一边转的时候就能听见咔咔咔的声音,类似于扫齿,但是这是全钢的齿轮不会扫的,只能说是差速锁那里可能坏了,各位兄弟看看,这大地是肿么了

网友A:
全钢的齿就不会扫齿?这是什么理论?
这个问题得找飞燕,波箱是他制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钢的齿就不会扫齿?这是什么理论?
这个问题得找飞燕,波箱是他制造的。

这事田宫波箱,自己换的钢齿轮,我不担心齿轮扫齿,最最担心的是差速锁那里出了问题,车太重了,20斤

网友B:
拆开波箱看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波箱看看不就知道了

近期没时间了,等得空的再搞,先搁置

网友:
刚在泡沫垫子上转完,难道差速如此脆弱?

楼主:
我只能猜测是差速锁的问题了,钢齿轮短期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前进后退依然如故,信地转是完了,咔咔的生态,类似于扫齿的声音,目前的车我还没有玩到扫齿的程度

网友:
目测应该是扫齿了,拆开一看就知道了。。。。。。。。。

楼主:
不是差速锁的问题吗,直行的齿轮应该不会扫的,不过这个结果是主要是因为车太重而且经常在摩擦力超级大的地方信地转,同志们以此为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钢的齿就不会扫齿?这是什么理论?
这个问题得找飞燕,波箱是他制造的。

是双星的,你拆开波箱看看

网友C:
听着真真的难受,lz你操作时候真能挺得住呀,都这样了还坚持,声音应该是扫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着真真的难受,lz你操作时候真能挺得住呀,都这样了还坚持,声音应该是扫齿。

挺不住也没办法,看来要拆车检查了,这声音真恶心,受捕鸟

网友D:
是扫齿,听声音频率挺高的,应该是前级的问题,可能是伞齿那里,受力太大移位了。拆开看看就知道了,田的波箱很好拆的,不像我的那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扫齿,听声音频率挺高的,应该是前级的问题,可能是伞齿那里,受力太大移位了。拆开看看就知道了,田的波 ...

谢谢飞燕兄弟,高速跑起来转向没有声音,低速不行,咔咔咔的,要是伞齿那还好,我再换钢的,田的原厂齿轮我还留着不打算换掉,反正没有钱能搞钢的,坏了就换,方便,多谢指点,我还没拆,祈求别是差速部分坏了就行

网友:
这肯定是扫齿的声音。。。具体就要拆开波箱看了

楼主:
田宫被扫齿,也算牛掰了

网友E:
那个差速齿轮就是田宫 1:14托头上的 很好买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差速齿轮就是田宫 1:14托头上的 很好买没事

哥们确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差速齿轮就是田宫 1:14托头上的 很好买没事

感谢~~~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

网友:
差速齿轮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