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比原厂螺丝稍微粗一点的用力扭进去,没别的办法 我就是这么弄的。你想动力强的话 只有加长舵机臂
引用 网友A:
原厂充电器就那样了 我的也是 我用华科尔的可以充到4.19很好用
引用 网友B:
充多久呢
引用 网友C:
这类空心主轴是没有攻丝的,中联的螺丝只起定位作用,不必多心。
引用 网友A:
看你电池多大了 原厂一般要1个多小时 300的我一般50分钟左右
引用 网友D:
0.5c就可以了,不伤电池,慢慢充
引用 网友E:
舵机拉杆黑色帽 三根同时调一下 调高一两圈 上升就会变快了
引用 网友F:
正常范围,不打滑就没问题,固定死未必是好的

网友(2014-05-16):
提高悬停点油门就可以. 转速上去了,  轻轻动螺距就能上蹿下跳的.
控要是不能调整悬停螺距和悬停油门的话, 那就只有升高十字盘, 这样达到悬停螺距的时候转速就会升高, 不过相应的耗电也上去了. ..

网友G:
旋转1°没关系的。只要不是36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旋转1°没关系的。只要不是360°

不可能360啊 还有球头扣呢

网友H:
我也遇到上升慢下降快的问题。是正负螺距不对称了。你看看3D模式油门中点是不是螺距0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遇到上升慢下降快的问题。是正负螺距不对称了。你看看3D模式油门中点是不是螺距0

哦 应该是  我关闭油门通道看过 油门中点舵距很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