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疆的电池接插件叫什么接头?

楼主(2014-05-15):
刚入了大疆精灵2,还配了图传什么的一套,给视频和地面站这一套供电的电池需要另外带个充电器,觉得麻烦,想给配根转接线,直接用大疆的充电器给那块电池充电,不只可否?如果可以的话,不知道大疆电池的接口名称,没办法做配套的转接线啊~~
有劳 各位指教一下了~~~

网友A:
精灵自带的电源只是一个变压器,真正的充是器在电池内部。  所以打消想法吧,图传什么的其它设备还是要充电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灵自带的电源只是一个变压器,真正的充是器在电池内部。  所以打消想法吧,图传什么的其它设备还是要充电 ...

DJI的东西确实好,但需要大把的银子砸下去,坑人啊

楼主:
哎,这个还真没办法了吗?

网友:
慢慢投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