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动调参后数据看飞机状态(更新航拍测试)

楼主(2014-05-15):
今天终于大胆地尝试了APM的自动调参,之前看了人家调整后的参数,变化很明显,但是我看其他人横滚和俯仰数据调整后略有区别,今天发现自己的调参后横滚和俯仰数据保持一致,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我六轴整体性还是很一致的,是不是机架比较好的情况下,才能有这种效果呢。看下参数对比:

上面这张图是默认参数
下面这张是调整后的参数

六轴配置:
朗宇4108,380KV
螺旋桨:1355碳纤维,做过平衡
机架680PRO,轴距700,管夹处略有加固,使其不太软
重量,没挂相机,有云台,6S5000电池,总重3.5KG左右.

中午调参完毕,貌似还不错,于是下午挂上相机准备航拍了,结果杯具了,飞机居然抖动起来,立即降落,怀疑是自动调参感度大了,将相机下掉继续飞,居然又稳定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自动调参意义何在,调好的飞机对重量这么敏感,以后换大电池还得重调?我看还是调回默认吧

网友A:
你用新参数  定高模式 全收油门下落 会晃的厉害吗? 我总是 下落晃的厉害, 在调出来的基础上再加大了 P 和 D 就好多了。

网友B:
看到大部份自动后,下面的P、 I都是往小了调,你的却往大了调,还大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大部份自动后,下面的P、 I都是往小了调,你的却往大了调,还大那么多?

是的,原理我就不清楚了,是不是和机器重量有关?是不是小机器往小了调,大机器往大了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新参数  定高模式 全收油门下落 会晃的厉害吗? 我总是 下落晃的厉害, 在调出来的基础上再加大了 P 和 ...

这个还没有试,我等会要出去试拍,回来告诉你

网友:
机器 越重, P D 越大,

电压越高 P D 越小。

相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大部份自动后,下面的P、 I都是往小了调,你的却往大了调,还大那么多?

泡泡老师,回复完你的跟帖,我出去挂相机试飞,结果很悲催,看我帖子的更新。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泡老师,回复完你的跟帖,我出去挂相机试飞,结果很悲催,看我帖子的更新。

哈哈,是你自己大意了
自动之后,数值反而高,说明你的JJPID应该往高了调,
比如P 从0.1500增大到0.2500,你取个中间值0.200,挂机机一试不就知道了,一点调,多调多飞,
调P--试飞--调P--试飞-- 来来回顺几十次很正常,总能找到合适你JJ 数值,就是麻烦了点,

网友C:
和我基本一样的配置,我的没加云台,6S5000电,重量3000G,云台有500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基本一样的配置,我的没加云台,6S5000电,重量3000G,云台有500G?

三轴云台75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新参数  定高模式 全收油门下落 会晃的厉害吗? 我总是 下落晃的厉害, 在调出来的基础上再加大了 P 和 ...

记得以前的版本下降快了会晃,刷3.13后没有这个现象,你可以刷最新版本试试。

网友:
应该挂上相机后再做一遍自动调参。重量不同是影响pid参数的。

网友:
不要神化PID,好好去理解PID的原理再来设置吧,如果默认参数能满足要求的话就不要调了。
PID在不同的环境(机架,重量,配置,震动,机器重心等等)会不一样,根本就不能照搬别人的PID设置,要自己慢慢调的。
你空载调好的PID跟再挂上其它装备后的PID肯定会不一样。你装上装备后的剧烈抖动按我的理解是觉得是D加太大了(机器KUAI SU剧烈抖动?),D你用回默认的值(0.0040)试试,其它的PI值可以暂时不改。如果改后抖动频率减慢的话就再减下P。(不要飞太高哦,炸机了我可不负责,呵呵)
APM默认的PID是一个很保守的参数,其实是为兼容尽量多数的配置能飞行而不会有太大的抖动,自动学习PID后的P会比原来的大一点很正常,P越大,修正就越快,机机越能保持稳定状态,但也不能太大会自激。
自动学习PID是为了更好的迎合各个机器的配置环境,使飞行更加稳定。

网友:
还有一种不折腾的方法是挂上你全部的航拍设备后再做一次PID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