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收缩脚架!

楼主(2014-05-15):
就是不知道怎么控制收放,貌似原厂遥控通道都用完了,难道要买8通道以上的控搭配使用?

还有就是装了这个,箱子又放不进了

网友:
瘸腿了吗?

网友:
这个折叠脚架在淘宝上见过,有两种安装方法,装一个和装两个,想法还是不错的。

网友:
应该是 F1 F2的舵机接口

网友:
太折腾了 现在

网友:
好想給自己也來一套!!太棒了

网友:
有点傻得感觉

网友:
这应该是换了控了,能看到接收机的天线,不是精灵2原来的接收机

网友:
有没有这个必要哦

网友:
看着怎么那么别扭

网友A:
LZ看到我噴飯了!
標準狗撒尿姿勢!無言~  雲台無法360度旋轉、鎖定 我對這雲台有點小失望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看到我噴飯了!
標準狗撒尿姿勢!無言~  雲台無法360度旋轉、鎖定 我對這雲台有點小失望

哈哈哈前半句正解啊

网友:
话说怎么不装边上装前面了这样拍摄不是抢镜头吗?????

网友:
先把指南針問題解決掉吧..

网友:
吃饱了没事做!弄机机!

网友:
请问楼主,换了电机之后,飞机重量增加了多少,还有飞行时间有提高吗?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