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三爪卡盘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4-05-15):
这种三爪卡盘怎么拆下来?后面的的抱箍只有一个螺丝拆下来了,但是前面的卡盘还是退不出来?

网友:
是 正螺纹 上上的 主轴最低档  用粗点的棒料别2个卡爪  撞几下就松了  反正我就是这么卸的

网友A:
晕,那个方螺丝你都拆下来了。还有什么拆不下来的。夹个棒料。用管子钳钳住棒料。挂低速档。用力***搬,用抖的劲一下就松了

网友:
机机不错。上全身照啊

网友:
我的方法是把卡爪锁紧,用一个棍子从主轴另一端伸进去抵到卡爪然后敲击棍子的另一端, 卡盘下面要垫上木板等东西防止掉下来砸坏导轨

网友:
眼睛真毒。一眼认出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那个方螺丝你都拆下来了。还有什么拆不下来的。夹个棒料。用管子钳钳住棒料。挂低速档。用力***搬,用 ...

这样的卡盘是螺丝拧上去的?低速档是不是和管子钳的施力方向相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卡盘是螺丝拧上去的?低速档是不是和管子钳的施力方向相仿?

反正我的CM6125是螺纹拧上云的。螺纹是正牙的挂低速档。把刹车踩往,往面前闪劲闪一下,就松动了,不要敲。影响主轴精度。太紧的化搞点WD40  或煤油浸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