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力效、桨尺寸、KV和续航时间的矛盾知识

楼主(2014-05-15):
都说低KV、大尺寸桨,可增加力效延长续航时间,这一点说是不少模友已经用实飞证明了。我没有实际对比试验,不过先相信这一点。

但是朗宇电机的力效表里我们清楚看到,对于同样KV的电机,同样电压下,桨尺寸越大,力效越小——————

你仔细看看,别看花了。是这样吧!

进一步请教,我有个4轴,含电池总重1680g,4S5500mAh,2216KV1100电机,9047,3.60V报警11分钟,感觉时间太短,想改良。如果我换用11吋桨(机架尺寸允许),其它全部不变,续航时间是缩短还是延长????

按照朗宇的数据,实际续航会缩短。
按照最前述大家的经验,实际续航时间会加长。

到底哪个正确?(不要说你试试不就知道了!这么两大学说,都几年了,大家能说出个所以然来吧?)

大家讨论一下,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
实践是检验理论唯一有效的方法

网友:
汗死。。。不能这样比较的,首先,你要知道,所谓的力效,不是光换桨就能解决的,大桨力效高也是建立在电机有足够扭力驱动的情况下的,11寸桨不适合2216KV1100的电机,因为扭力不足,额外的电流被用来提高扭力了,要用11寸桨,换低KV再说

网友:
正常下是这样配置
3s 920kv电机 用 10吋
4s 920kv电机 用 8吋

网友:
好像没有人会1100kv电机 用11吋

网友:
还有,朗宇这个力效比较表格已经是很早的版本了,他后面的表格你可以看一下,更加科学和合理了些,恒压电源,不同电流下的电机转速与拉力比较,还有,你看880KV那档,虽然11寸桨在提供1050拉力的时候电流要比10寸的大,但是他所需的电压更低,这样来说,在电池电量不足的时候我照样可以提供足够的动力,但是10寸桨可能就差那一口气就不行了,不要只看数据,数据只供参考,你的续航和重量,翼型,螺距,电机都有关系,你信不信你用2200电池也可以飞个10分钟左右?我的330四轴,2212 kv810电机,8047桨,起飞重量带2200电池1KG,照样可以3.6报警飞行10分钟,大疆的精灵二,全套配置动力比你低多了,但是也可以飞得比你久,续航不只是动力的关系,还和飞控的修正频率,幅度,环境都有关系

网友:
你贴出的几张表,用的都是最大油门测试的数据,悬停一般用50%油门计算

可以反过来说,同样飞行重量,需要的输出功率谁最低最合适

网友:
"低KV、大尺寸桨,可增加力效" 这是相对高KV、小尺寸桨而言的, 不是同一个马达换个大尺寸桨这么简单. 每种规格马达都有它最佳的工作条件(电压,负载).

网友:
又学到了不少东西

网友:
不扯没用的,上实际飞测数据: 同平台,全一样,只换桨,三段分别 1045\1038\1147。 1147明显功率低,更省电,更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