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轻木机机改尾推大家意下如何?同意我就改!

楼主(2014-05-15):
这个轻木机机改尾推大家意下如何?同意我就改!之前有个蓝岱70金属涵道,由于手贱给搞坏了,现在又不想投资,所以.......................

刚刚加工的屁股照片

网友:
尾推太耗浆了

网友:
尾推螺旋桨不应该在那个位置哦……应该在尾喷口那里……

网友:
尾推电机放这里严重影响重心

网友:
还是函道吧,既然入坑了,这点钱就不要省了吧。

网友:
还是函道吧这飞机用尾推糟蹋了

网友:
重心不好压哦。大用大电池 JJ 也就重了

网友:
很有难度啊!

网友:
别改了!看那垂尾有点难度!既然飞这个飞机了! 那还在乎买个涵道的钱吗?

网友:
用尾推只能用很小的螺旋桨,可能推力还不如涵道。垂尾的倾斜角度决定了这飞机很难改尾推,更何况如果你改了,应该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轻木涵道机用尾推,很大胆的设想。楼上几位说的很对,重心不好匹配,在机头要加好几十克的配重,这样又会增加起飞重量。LZ还是三思而后行吧

网友:
尾推很浪费啊。。涵道就赞了~

网友A:
这个做法不同意,会影响推力线,导致炸鸡,最好装在喷口那里,电机做个小角度上迎(3-7度角最好)

               老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法不同意,会影响推力线,导致炸鸡,最好装在喷口那里,电机做个小角度上迎(3-7度角最好)

...

装在喷口 起落架会变的很高

网友:
贵在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在喷口 起落架会变的很高

是的,尾推机就是这样滴

网友:
像真!就是晕那点味儿,是不是?!

网友:
要不装回涵道,要不做前拉,类似竞速机那种高KV小桨。这款机实在不适合尾推!

网友:
装前拉桨吧

网友B:
装在喷管那里,把垂尾切掉一块
如果想爽飞,尾推比涵道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