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htbridge到手,是我中奖了么

楼主(2014-05-15):
分别接上两个视频源地面端跟手机连都是黑的无图像,但是有飞控的信息显示,接hdmi时是白屏,啥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仔细研究说明书,接线肯定没错

网友:
坐等大疆技术回复。

网友:
有飞控信息证明有视频了。尝试变化视频格式,检查镜头盖开了没有。

HDMI白屏请检查你的设备是否dji推荐设备。

网友A:
你好,请问目前天空端工作指示灯是什么?使用的什么手机、监视器、相机。    相机是否有设置正确。

网友:
坐等技术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目前天空端工作指示灯是什么?使用的什么手机、监视器、相机。    相机是否有设置正确。

天空端的两个指示灯都是绿色的,我已经试验过用5d2的输出,还有用hdmi输出,地面端都是没有任何现实,只有返回的姿态等信号,上面几个信号强度图标基本都是满的,所以我也很纳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空端的两个指示灯都是绿色的,我已经试验过用5d2的输出,还有用hdmi输出,地面端都是没有任何现实, ...

指示灯是否都是绿的长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目前天空端工作指示灯是什么?使用的什么手机、监视器、相机。    相机是否有设置正确。

监视器我接的是dell 2410的hdmi口,其他hdmi都可以正常显示,手机用的是联想的,系统版本肯定比要求的高,期待dji高手给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是否都是绿的长亮

两个绿灯都是长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绿灯都是长亮的

1.  OSD数据是不是会动态变化的? 比如说高度,水平速度,切遥控器GPS,姿态开关的时候,App左上角上会不会跟随变化。
2.  接 HDMI 时,请注意观察屏幕是否有何提示?
3.  请提供你具体的飞控版本,寄手机型号和系统版本。

网友B:
对频了吗?是不是没对好啊?

网友:
等你炸鸡,你就中奖了!

网友C:
试一下5d2的HDMI接到dell的HDMI显示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OSD数据是不是会动态变化的? 比如说高度,水平速度,切遥控器GPS,姿态开关的时候,App左上角上会不 ...

osd数据是动态变化的,姿态方向显示都是正常的,飞控用的是wkm版本已经升级到最新的了,我感觉应该不是传送的问题,是发射端视频信号没有发出。今天我试试去蓝天检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一下5d2的HDMI接到dell的HDMI显示器上?

直接接都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频了吗?是不是没对好啊?

两灯全绿,数据有下行,传输没有问题

网友D:
视频源设置那里的选项随便选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视频源设置那里的选项随便选选呢?

切换过了,高清云台没法选,其他单路双路都切过,还是不行

网友:
我手上的用的挺好呢,狗3+和LB,App里面的分辨率设置是“高清画质优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换过了,高清云台没法选,其他单路双路都切过,还是不行

高清云台没法选?不会吧?
双路 高清云台,这样不行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osd数据是动态变化的,姿态方向显示都是正常的,飞控用的是wkm版本已经升级到最新的了,我感觉应该不是 ...

你好,麻烦加我QQ, 2355887014 我会持续根据你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麻烦加我QQ, 2355887014 我会持续根据你的问题。谢谢

您好,已经加qq,今天去了北 京蓝天飞扬,非常感谢他们技术人员的帮忙,现在应该可以确定机器不是硬件方面的故障,现场我们测试了gopro hdmi和5d2的模拟视频端口,都在反复几次加电后得到了正确的图像传输,5d2的hdmi没有获得正常传输,我觉得应该是新产品的兼容性尚待改进,期待dji能尽快推出更新的固件。未来我们准备使用bmpc接sdi转hdmi后进入高清图传,不知到未来这样的视频格式是否可以使用。[嘻嘻] 我也会将使用情况不断反馈给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已经加qq,今天去了北 京蓝天飞扬,非常感谢他们技术人员的帮忙,现在应该可以确定机器不是硬件方 ...

请在QQ 上与我联系一下,谢谢

网友:
AV和HDMI不能同时作为视频源输入吧?说明书上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