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suv固件 ar6400接收 对不上啊,求救啊

楼主(2014-05-15):
对不上.舵机都偏向一边了,烫了

求指点啊..

网友:
把固定ID码删了试试。

楼主:
没绑定过ID啊,何况这88接收如何删固定ID啊

网友:
通道设置一下两个舵机应该被你搞到扭子开关了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也可以加群:小飞机联盟I,77307158。
D7e,基本上是群标配了。

网友:
通道设置错了 舵机电机就高速转  不烫才怪

楼主:
好了,居然需要把舵机轻轻搬回中才能正常操作

网友:
6通道,指定1通道油门,2通道副翼,3通道升降,4通道方向。
接收先上电,此时接收会舵机回中加灯闪烁,然后开控点击对频按钮,等待,接收灯常亮后即可。

网友A:
另外,suv的固件出汉化的了?给个地址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suv的固件出汉化的了?给个地址呗

谢谢指点啊

你的控是D7E? 7E没有汉化的哟,D10一直都有汉化的